LED電源設計

楼主(2015-09-23):
有一個LED電源設計案需求,請教各位先進
1.輸入:90~264V
2.輸出:30V~45V/0.7A
3.隔離式設計
4.無頻閃
5.效率≧80
6.功因≧0.9
7.調光需求:不需要
以上的條件,目前有那一個IC方案較成熟呢?

网友A:
单级还是双级,单级的话OB3330,这个IC感觉还不错,原边反馈,前级恒流,高压输入和低压输入,电流几乎不变,其他的IC,例如6562、4863之类的也都能做,双级的话一般是L6562加一个QR模式的IC

网友A:
你说了是无频闪的,那就不是单级的,两级的6562+2203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