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一下,JTAG菊花链

楼主(2015-09-23):
请问一下STM32的F1和F4的JTAG或者SWD可否支持菊花链方式链接。

如果支持,用什么仿真器可以支持。下载时如何下载到某个菊花链节点的处理器。

因为系统有多个MCU,日后有可能还加入FPGA。

网友A:
JTAG可以菊链,但是swd不行

怎么菊链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swd不能。   JTAG可以把IN和OUT串联,CLK并联。 相当于加长SPI的位数

网友B:
下载的时候可以先扫描这个肉串上有几块肉,每块肉有多大,然后选择其中一个进行操作。
这么弄,好处只是对外可以共用一个下载座而已吧。 调试时候不知道某LINK这种的软件支持不支持。而且感觉没法同时挂两个调试器调试ARM和FPGA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swd不能。   JTAG可以把IN和OUT串联,CLK并联。 相当于加长SPI的位数

就像级联595芯片一样。串上一大串。

网友C:
先看一下,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时候可以先扫描这个肉串上有几块肉,每块肉有多大,然后选择其中一个进行操作。
这么弄,好处只是对 ...

用跳线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E:
JTAG可以,但是要看工具是否支持,需要手动设置一些参数的

网友F:
JTAG可以菊链,但是swd不行

网友G:
还能这么用,长见识了。

网友:
菊花链方式链接。是不是说的星形连接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跳线可以解决此问题。

什么意思,跳线解决同时仿真两块芯片?

网友H:
答案真是五花八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跳线解决同时仿真两块芯片?

组成JTAG菊花链可以支持下载。对于需要用来调试的芯片,TDI和上一级的TDO用跳线连,编程时用跳线组成菊花链;调试时断开连接JLIN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组成JTAG菊花链可以支持下载。对于需要用来调试的芯片,TDI和上一级的TDO用跳线连,编程时用跳线组成菊花 ...

明白了,         这么一来,N片芯片要N+1个座子了,N个用来调试,1个用来下载。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下载用同一个座子。

网友I:
对不起,看到题目我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这么一来,N片芯片要N+1个座子了,N个用来调试,1个用来下载。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下载 ...

没有这么多芯片需要调试,一般就1-2片芯片需要在线调试,大部分只需要下载。

网友J:
还能这样用,小弟头一次听说。。。

网友K:
长知识啊,什么是菊花链方式链接,怎么链,什么原理

网友L:
真是折腾,菊花链或多或少都对速度影响,难道不可用对每个STM32独立拉出个SWD吗?

网友M:
五个芯片以内就全引出swd吧。普通的仿真器可能不支持菊花链调试。

网友N:
用的最多的是,51微型仿真器。。。

网友O(2015-11-30):
可以参考ST MCU实践经验板块,那里有一篇文档的说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