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没有低功耗定时器,相当失败

楼主(2015-09-23):
STM8L的没有低功耗定时器,唤醒只能用RTC定时器,要改变唤醒时间,或做一个短时间的低功耗延时,就相当麻烦了,算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好处就是便宜了。

楼主:
定时器的时钟都只能选择系统时钟,不能在低功耗下运行,低低功耗应用真是不方便。
有没有一起来吐槽的朋友?

网友A: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厂家的考虑也不一样;
很正常啊;

网友B:
如果这个功能对你很关键,可以选择有低功耗定时器的STM32产品。

网友C:
应该可以选择低频率的晶振。

网友D:
用串口也能唤醒吧

网友E:
只能用RTC唤醒吗?

网友F:
估计是成本所致吧。低功耗定时器好用不好加工啊

网友:
选择有低功耗定时器的STM32

网友:
串口能唤醒吗

网友G:
有RTC Wakeup Counter,可以设置较短时间的唤醒的。

网友H:
可能因为它太便宜,所以一些高端的功能不能给你

网友I(2016-02-18):
短时间你把时钟切到 128K,然后设定定时器,休眠不就OK了么

网友J:
想做三表行业,唤醒做得这么烂,ST得感谢我们的聪明才智,不然你在三表上就玩完了。

网友K:
这个不好一概而论。

ST低功耗芯片很多,比方STM32L1,STM32L0,

STM32L4系列有带低功耗外设,LP TIMER, LP 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