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 使用pa14 禁用jtag

楼主(2015-09-23):
大家好,我想将PA14用作普通的输入口用,禁用jtag功能。F1有特定的函数。
F3的话,默认复位后是AF功能,如何能改成普通IO呢,谢谢大家

楼主:
别沉啊,来大神

网友A:
F3 有 AF 的设置函数. GPIO_PinAFConfig()
详情看手册的介绍和例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 有 AF 的设置函数. GPIO_PinAFConfig()
详情看手册的介绍和例程吧

我知道这个机制,因为之前就把PB3 PB4作为uart来使用了。是将这两个口使用GPIO_PinAFConfig函数来改。
但是PA14我是想用作普通IO,不知道使用GPIO_PinAFConfig,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哦, 改成 GPIO 模式, 那就修改模式寄存器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xxx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这里的模式 GPIO_Mode  改成其它, 比如 GPIO_Mode_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改成 GPIO 模式, 那就修改模式寄存器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xxxx;

JTAG/SWD:在各器件复位后,会将这些引脚指定为专用引脚,可供片上调试模块
立即使用(不受 GPIO 控制器控制)。
这是手册上说的,那么这种设置就不会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