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ms脉冲(24V)会烧毁负载电阻吗?(如何选电阻功率?)

楼主(2015-09-23):
在设计中用到一个电阻(大约3欧姆)。用24V直流电源给它加电250ms,选多大的功率合适才能保证不烧毁?
如果按照UI来计算的话值太大了。需要用一个很大很大电阻。但是感觉我时间很短,应该用小功率电阻就行。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理论依据来支持。脉冲不是周期的,仅仅一次。
有朋友了解吗?期待指点!

网友A:
电阻的抗冲击能力,一要看电阻体的材料,二要看单个脉冲的持续时间(电阻的热容量)。
金属材料是抗冲击能力最好的。
250ms时间应该说是比较长的了。
估计线绕电阻在250ms内20倍过载可以承受,50倍没有试过。

楼主:
谢谢!
刚刚找到一个文档《电阻脉冲功率计算和参考的详细资料》 里面有0402~2010封装的电阻的脉冲参考。
和楼上估计的差不多。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