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有没有那款支持MIPI CSI接口的camera?

楼主(2015-09-23):
如题,谢谢

网友A:
F7里面是不是有呢

网友B:
这个没有用过啊

网友:
没有用过,分辨率不高的估计都可以做吧

网友C:
STM32系列都不支持CSI接口,包括F7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系列都不支持CSI接口,包括F7

有没有哪款别的厂商的单片机支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款别的厂商的单片机支持呢?

飞思卡尔的有支持,具体型号你去它官网查查选型。

网友D(2017-04-24):
stm32F767可以接mipi接口

网友E(2021-02-24):
有没有哪款MCU 支持MIPI CSI /DSI 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