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单片机等PWM的边沿对齐、中心对齐等模式实际意义?

楼主(2015-09-23):
     平时用单片机、DSP控制一下电机等,常用PWM的边沿对齐模式。  有一个问题一直存在疑惑:
单片机或DSP等控制器中的PWM的边沿对齐、中心对齐等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什么实际意义?
有时感觉中心对齐等没什么存在必要。   小弟经验较少,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
楼主经验少:)我也说不清
好像逆变器,电机控制等要中心对齐的。边沿对齐的要出问题的

网友B:
好像逆变器,电机控制等要中心对齐的。边沿对齐的要出问题的

网友C:
楼主这种对齐方式是从什么资料里看到的啊

网友D:
3楼说的正确的,一般是使用边沿对齐,但是对于特殊的场合还是需要中间对齐的,比如电机控制,BLDC, FOC最好用中间对齐加死区互补。

网友E(2017-06-30):
一个看不出来,两个同时控制mos管的导通关断,这个中央对齐+死区互补就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