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教PWM中心对齐和边缘对齐的区别和应用场合

楼主(2015-09-23):
求教PWM中心对齐方式和边缘对齐方式的区别,这两种方式是针对特定应用场合的吗?

网友A:
对齐方式还有这么一说呢,学习了

网友B:
有没有这样的例程,楼主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啊

网友:
对齐方式还有这么一说呢,这是有依据吗

网友C:
控制电机上。例如控制无刷电机等,BLDC那种都行,FOC最好用中央对其加死区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齐方式还有这么一说呢,学习了

我不太懂电机控制,所以我说错了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样的例程,楼主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啊

没有呢,我也没有用过这样的。很多MCU的高级定时器都有这些介绍啊,用户手册里就有。

网友D:
围观学习一下,虽然看到手册里有介绍,但一般场合一直用的都是边沿对齐模式,中央对齐模式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