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 lvds0没能显示开机界面

楼主(2015-09-23):
u-boot 2009,linux kernel:3.0.35,使用接口LVDS0。我想在u-boot启动的时候,显示开机画面。我根据这篇**patch to support uboot ** keep from uboot to kernel,给u-boot打了补丁,修改mx6q_sabresd.h:IPU_NUM 1,DI_NUM 0,LVDS_PORT 0,但是屏幕什么都没显示。我有一个疑问,关于烧写bmp文件。我是在进入根文件系统的时候,dd  of=/dev/mmcblk0 bs=1 seek=6291456 skip=54,但是当烧写完之后,下次再重启,根文件系统就被破坏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吗?

网友B:
楼主,你用的什么样的开发板啊

楼主:
参考官方的sabresd,接线和官方的开发板是一样的。在进入内核启动的时候,是可以显示出来四个企鹅的。

网友C:
楼主再按照官方的sabresd试一下吧

网友D:
根文件系统被破坏了,你烧写的位置不对吧,好像你得改改那个分区的起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文件系统被破坏了,你烧写的位置不对吧,好像你得改改那个分区的起始位置...... ...

我是使用mfg工具进行烧写的,我不确定这个分区的起始位置有没有问题。我在cfg.ini文件那里面选择的是
name = SabreSD-eMM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mfg工具进行烧写的,我不确定这个分区的起始位置有没有问题。我在cfg.ini文件那里面选择的是

na ...

你得自己换算一下,从烧写的地址算起+图片的大小会不会覆盖到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自己换算一下,从烧写的地址算起+图片的大小会不会覆盖到文件系统...... ...

脚本那里面有这样一句话:sh mksdcard.sh /dev/mmcblk0,但是我没看出来mmcblk0p1的起始位置是在哪里
mksdcard.sh:
#!/bin/sh

# partition size in MB
BOOT_ROM_SIZE=10

# call sfdisk to create partition table
# destroy the partition table
node=$1
dd if=/dev/zero of=${node} bs=1024 count=1

sfdisk --force -uM ${node} << EOF
${BOOT_ROM_SIZE},,83
EOF

网友D:
引用 楼主:
脚本那里面有这样一句话:sh mksdcard.sh /dev/mmcblk0,但是我没看出来mmcblk0p1的起始位置是在哪里
mks ...

我没有用过脚本,你看看官方的烧写文档吧,我是按文档里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脚本那里面有这样一句话:sh mksdcard.sh /dev/mmcblk0,但是我没看出来mmcblk0p1的起始位置是在哪里
mks ...

楼主你好,你帖中遇到的文件系统破坏的原因如8楼朋友所示。
你可以根据mfgtool下的ucl2.xml来看烧写的地址。mfgtool的烧写过程是按照该脚本来执行的。而且文档里也有说明,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帖中遇到的文件系统破坏的原因如8楼朋友所示。
你可以根据mfgtool下的ucl2.xml来看烧写的地址 ...

你好,根文件系统烧写在10MB的位置,而我的图片是从6MB的位置开始,所以,如果图片的大小大于4MB的话,就会覆盖到根文件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在u-boot那里,使用tftp下载u-boot,并烧写到emmc卡上面,我发现下次启动的时候还是原来的u-boot。而且,我使用mmc dev 3    ;     mmc erase 0x0 0x600 擦除emmc卡,下次启动 的时候,u-boot还是正常启动,这太奇怪了。我的emmc接口与芯片,和sabresd是一样的。

网友E:
感觉是根文件系统被破坏了

网友F:
如何被破坏的呢,很奇怪啊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