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KDS3.0 debug不认中文?

楼主(2015-09-23):
开发板debug时,找不到源程序,看了一下,有个中文的文件夹。
KDS的debug是否不认中文?(中文文件夹下有几十G的文件,)

出错提示信息:
No source file named D:/Program Files/private/315/254/262/275/316/304/265/2652/275/360/326/276/316/304/314/253/321/364/304/334/277/330/326/306/306/367/2 /314/253/321/364/316/273/326/303/270/372/327/331/_NE06/tracker/Sources/main.c.
按照提示,手动找到源程序,可以单步执行,能设置断点,但断点无效。

楼主:
把文件夹拷贝到D:/下后,运行正常
看来是中文的问题。
有解决方案么?

网友A:
楼主你好!
KDS暂时不支持中文版本,所以一定要放在英文目录下面。

网友B:
不认中文吧,也不能有空格

网友C:
中文目录不允许,中文的桌面也不可以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各位!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
咋结不了?分都发了啊

网友D:
KDS是Eclipse开发的,不支持中文目录

网友E:
不支持中文的,空格也不支持

网友D:
不支持中文和空格啊

网友F(2015-10-30):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KDS暂时不支持中文版本,所以一定要放在英文目录下面。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exec-run

怎么解决啊,能教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