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以太网接口问题

楼主:
问题描述如下:
核心板使用飞思卡尔imx6,以太网接口芯片是AR8031,项目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核心板,一个接口板。那么问题就是我那个网口芯片在那块板上合适,分别会有什么问题,网络后期会用到千兆,所以对这个比较在意。
1、ar8031 在核心板上,然后引出的4组差分线通过FPC接插件接到 接口板 上,然后在接到 网口变压器上;
2、核心板直接引出 网络接口线  通过FPC接插件到 接口板上,然后到AR8031,之后到接口板的网络变压器上。

这两个方案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有,另外哪种比较合理,希望大伙讨论下,最好说明理由

网友A(2015-09-23):
都能够实现,第二种我觉得更好一些

网友B:
相对来说,第一种好一点,MAC与PYH之间的线不能太长,而且要注意走线,相对于差分线来说要敏感的多。
最好网络这块的走线不要太多接插件,要用插件最好是经过变压器之后。

网友C:
这个还要看两个板子之间的具体连接方式了。还有距离之类的。

网友D:
搞软件的飘过......

楼主:
问过好多   说第二种好的多点

另外链接方式如下:   接口之间准备用FPC线链接,  长度网口与核心板长度大概在15cm左右   ,故而线总体长度大概在20cm左右

网友A:
高速网络的话布线一定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