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通过三极管切换不同电容进行不同频率的低通滤波可取么?

楼主(2015-09-23):
如下图,为了对不同的频率进行低通滤波,用三极管的通断来接入不同的电容进行滤波,这方法可取吗?
(元件值仅仅用于示意,不是经过计算的.)

网友A:
用一个开关来切换投入不同时间常数,这个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BJT作开关时的等效阻抗值及其非线性影响,应及时给予评估。

网友B:
要用电子方法改变低通滤波电路的转折频率,最好是使用模拟开关切换不同的滤波器。那也只能在要求不是非常高的情况下使用,要求很高时模拟开关也不行。
首帖的图肯定是不行。

网友C:
三极管肯定不行
MOS应该可以

网友D:
可以。

谢谢大家!

没有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肯定不行
MOS应该可以

赞同。
用MOS管时,要考虑G、D之间的分布电容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F:
此类东西一般都是交流,开要双向关也必须是双向

网友G:
那些说不行的朋友,都是没有实际测试过的吧。
在以前MOSFET还没有大行其道时,BTJ一样的做开关来做各种切换,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你怎么用。

LZ的电路,在CD的静音电路中,基本就是这样的。估计对CD熟悉的人也不多了,那可是上世纪80、90年代流行的东东,直接淘汰掉磁带,我1992年开始摩CD机芯的。

网友H:
必须双向导通,电容不能只充电不放电压。除非你的 “信号+ 噪声” 是随时间单调增长的。

网友I:
在早期,CRT,就用PIN管加直流偏置的开和关,来对高频信号的关断与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必须双向导通,电容不能只充电不放电压。除非你的 “信号+ 噪声” 是随时间单调增长的。 ...

双向导通是没问题的,只是双向的导通特性是不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向导通是没问题的,只是双向的导通特性是不一致的.

那么,双向导通特性的不一致将产生非线性失真。

网友A:
9、11楼Cassette或CRT的例子,都无须考虑线性或失真影响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在早期,CRT,就用PIN管加直流偏置的开和关,来对高频信号的关断与开启。

原理完全不一样!
PIN管工作在微波段,楼主的电路工作在什么段?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原理完全不一样!
PIN管工作在微波段,楼主的电路工作在什么段?

在日本人写的书OP应用101例技芌有写PIN.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么,双向导通特性的不一致将产生非线性失真。

是呀,增益或损耗与信号有关系,要产生非线性失真。

网友J:
集电极应该上拉一个大电阻,保证“开”时管子足够饱和、集电极”接地“;”关“时信号通路因高阻被”开路“。

网友K:
可以,比较流行的做法是 C、E 反接,目的是获得更低的饱和电压。

网友A:
集电极加上拉电阻,不可能〈更加〉保证足够饱和,只能事与愿违;
CE反接可能〈直流〉饱和压降更低一点,等效交流阻抗也降低甚少,意义不大。

BJT开关在这里的适用性主要考虑:1.低阻回路时的等效交流阻抗;2.较大信号时的非线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原理完全不一样!
PIN管工作在微波段,楼主的电路工作在什么段?

你有没有想过工作在微波段的一定要用PIN型的二极管,因为可以工作在高频,你认为PIN管不能工作在低频吗?不要因果倒置。

网友L:
我只想说三极管有时间延迟,还会有自身寄生充放电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有没有想过工作在微波段的一定要用PIN型的二极管,因为可以工作在高频,你认为PIN管不能工作在低频吗? ...

用百度搜了一下,PIN只能用在高频。在音频频段的非线性会明显呈现出来。
如果有误,请指教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百度搜了一下,PIN只能用在高频。在音频频段的非线性会明显呈现出来。
如果有误,请指教 ...

微波开关利用PIN管在直流正-反偏压下呈现近似导通或断开的阻抗特性,实现了控制微波信号通道转换作用. PIN 二极管的直流伏安特性和PN结二极管是一样的,但是在微波频段却有根本的差别。由于PIN 二极I层的总电荷主要由偏置电流产生。而不是由微波电流瞬时值产生,所以其对微波信号只呈现一个线性电阻。此阻值由直流偏置决定,正偏时阻值小,接近于短路,反偏时阻值大,接近于开路。因此PIN 二极对微波信号不产生非线性整流作用,这是和一般二极管的根本区别,所以它很适合于做微波控制器件。

因此,可以把PIN二极管作为可变阻抗元件使用。它常被应用于高频开关(即微波开关)、移相、调制、限幅等电路中。

网友I:
在低频应用时,跟普通的PN结普通二极管类似.我们用的三极管无不是非线性作用,本身BJT,MOS都是非线性,指数律或平方律,只不过在工作点进行了线性化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在低频应用时,跟普通的PN结普通二极管类似.我们用的三极管无不是非线性作用,本身BJT,MOS都是非线性,指数律 ...

即使低频段把PIN管线性化了,跟微波段的PIN管原理、性能完全不一样。
即使线性化了,必须有个前提,音频信号的动态范围不能大。但楼主并没有说动态范围有多大。
据我所知,MOS管的导通电阻是线性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建议用MOS管代替三极管。

网友A:
有个小误区:M0S的〈线性〉通阻在被当作信号开关应用时,并没有特殊意义,只要〈导通压降〉足够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即使低频段把PIN管线性化了,跟微波段的PIN管原理、性能完全不一样。
即使线性化了,必须有个前提,音频 ...

你可以看看ID——VGS的关糸,是不是线性的,都是工作点线性化而已。而且如果导通电阻跟负载电阻比足够小,非线性电阻是可以接收的。

网友E:
这里关心的不是ID——VGS是否线性,而是ID——VDS

对的,要看ID——VDS。

网友M:
我是做音频的,绝对是可以,我经常这么用,
但是要注意,关断三极管时,基极要加负压,而且要比型号的负半周还要小点,这样才能保证三极管完全截止,不会漏电。

网友I:
如果给集电极加一个直流偏置完全可以用在音频交流上。

网友A:
“给集电极加一个直流偏置”并非“可以用在音频交流上”的〈必要〉条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给集电极加一个直流偏置”并非“可以用在音频交流上”的〈必要〉条件。 ...

在VBE结加正压时,VCE经过交流电压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电流呢?在负半半周时电流堆住,无疑,对信号源来说,负载会一会大,一会小,非线性严重。实质是IC电流非双向的。同理模拟开关的MOS管是PMOS与NMOS并联而成,便于电流双向流动。

网友A:
实际和实质都不是加的“VBE结正向电压”,而是由Vcc通过Rb施加的基极偏流。
如此,当BJT作为小信号〈开关〉应用时,交流负半周只不过相当于管子反向工作,只要偏流足够大而保持深度饱和,沒有"负半周电流堆积(专业叫反向截业)"。无论是作时间常数切换,还是静音傍路,都可以满足一定指标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BJT开关在音频领域的成熟应用,都是“电流型”的,也即回路高阻抗。
因此特别指出的是:
1. BJT并不推荐用于导通接入音频信号,因此非线性问题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
2. jz0095、zyj9490等提出的“C极正偏”方案是不可取的,致命问题是切换“噗噗”声。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实际和实质都不是加的“VBE结正向电压”,而是由Vcc通过Rb施加的基极偏流。
如此,当BJT作为小信号〈开关〉 ...

BJT的E极与C极反向工作,性能会差好多,不确定的因素太多,电流增益变得非常小,并且三极管的带宽变得非常小,可以参考《实用模拟电路设计》P61,电流增益从100变得1,怎么选取IB呢?在工程上太不实际,让BJT工作在异常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I:
BJT的E极与C极反向工作,性能会差好多,不确定的因素太多,电流增益变得非常小,并且三极管的带宽变得非 ...

不就是个低(音)频小(mA级)电流开关嘛,5mA基极偏流能撑死它!一个饱和开关,能联浮想联翩到的“太多因素”,一下子变得简单多了!
早期音频电路经常应用就是例证!

网友I:
引用 网友N:
也就3种電路,但集极或射极不必另行偏置。1.射极接地,如樓主位,适成作開關,我做電磁筆的自動選擇調諧電 ...

你第三点怎么解呢,为何日本公司要求这样做吗?LGZ的观点只要基极电流足够大就可以了。这一点认同吗?BF有小于1吗?

网友A:
呵呵!
当设计师认为有必要时,完全可以自主设计成“背靠背”双管电路——这个无可非议。
当设计师认为“反向”应用更佳时,那就被ce颠倒应用了。

大多情况下,这种小事儿就靠设计师经验判断决定了,也因此才引出后来人们的议论不休。

这就是“沙发”说的:一切依对电路预期指标的判断,适时做出效果评估,做出取舍决定。

网友F:
居然没看懂这句话:

此类东西一般都是交流开要双向关也必须是双向

且还在考虑其“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