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有命令行方式的下载工具吗?

楼主(2015-09-23):
各位大侠,为减少代码大小,我们量产时需要先下载测试FW,测试完后再加载最终FW,想把下载过程嵌入到量产测试例程中,ICP不方便,有命令行方式的下载工具吗? 或者是有编程接口?谢谢。

网友A:
开源的好像有啊,还有就是那个本来就是命令行的,你去开发工具的IDE里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文件。

网友B:
有個NuLink Command Tool, 可以用命令行下下載, 抹除等等的指令.
不過檔案有點大, 我先發個拿到的使用手冊, 樓主有需要的話留個郵件地址, 再發安裝檔給你.

网友C:
楼上的手册貌似不错,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D:
没有用过命令行的,都是用IDE

网友E:
没用过这种,为何要用这种啊

网友:
用命令行的有IDE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这种,为何要用这种啊

做量产时会用到,测试代码可以用批量下载,最终代码是测试后生成的,需要把下载嵌入到ATE Code里,用两种代码可以省一点点空间。

网友F:
一直用jlink,完全可以;

网友E:
没有,我都是KEIL下载。

网友G:
NuLink Command Tool适合你嵌入到ATE里面,其他的烧录方式都要人工在上位机里面操作不方便(新唐的ICP、ISP。JLink的J-Flash ARM)。

网友H:
新唐的单片机功能越来越强大,选新唐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QQ:2355898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