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overlay的操作

楼主(2015-09-23):
网上看到的对硬件overlay(/dev/graphics/fb1)的操作都是用的V4L2的模式,即把直接从摄像头传过来的视频数据显示在overlay上
我想不通过V4L2的方式,想直接通过操作fb1来显示图像到硬件overlay上,请问有相关的资料或程序么?希望得到FAE的支援@FSL_TICS_Rita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一下哈。

好的,非常感谢rita!

网友B:
这是个问题啊,谢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D:
硬件overlay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overlay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不同意安卓的overlay,安卓的overlay是软件做出overlay效果然后一起写到fb0上
硬件overlay是驱动本身提供了fb1作为overlay的输入,往fb1里写数据,硬件完成图像的叠加

网友E(2015-11-17):
同样的问题,请@gl4365  @FSL_TICS_Rita 支持,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请给点信息,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同意安卓的overlay,安卓的overlay是软件做出overlay效果然后一起写到fb0上
硬件overlay是驱动本身提供 ...

IMX6 图像的硬件叠加并不是一张张图依次写入fb中的,具体方法如下:

1. 用 IPU 申请一块内存,(最终图像大小和格式)
2. 然后用ipu的task方式, 将图片 IPU_QUEUE_TASK 到上面申请的内存中, 具体请参考 struct ipu_task 结构体。
3. 多张图片请重复 步骤2
4. 最后再将申请的内存写入fb中。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有点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IMX6 图像的硬件叠加并不是一张张图依次写入fb中的,具体方法如下:

1. 用 IPU 申请一块内存,(最终图 ...

感谢指导,这个方法试过

楼主:
解决了。封贴

其实跟FB0的操作一样,不过要将FB1给unblank掉,即可

网友H(2016-04-28):
@gl4365
你好,我想问imx6q overlay的问题,我做开机动画覆盖应用程序,想知道硬件叠加的方具体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参考代码,我微信bgk112358,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