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BI

楼主(2015-09-23):
小弟使用的是KE06 MCU,请问在CW10.6中,如何在PE中配置KBI,请各路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调用init_KBI模块,然后配置下即可。
当然,如果使用中断,就需要自己根据你设置的中断名,写PE_ISR(中断名)函数,然后在中断中写清除标志的代码。

网友B:
谢谢,我也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C:
没有用过这个方法呢,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