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学会PLC

楼主(2015-09-23):
悲催的我需要进行PLC编程
很久没做这些工作了,但本人做过单片机,CPLD的设计,也做过C++设计,以为自己这点基础很快能上手解决呢
客户催呀催,木有时间了

PLC在某宝买的,现在真便宜,TX2N 300个大洋,老板送了个GX软件,刚把软件装好

楼主:
我是做一个自动检测项目
激光位移传感器先检测物体高度,有物体的时候,会有一个信号输出,送到PLC,再由PLC送触发信号给相机

网友A:
拆开PLC,把输入跟输出短路起来,这样输入信号直接传给相机了

网友B:
就几个IO点,楼主三小时搞定

网友C:
没特殊功能,也没屏幕,三天从新手开始应该能搞定

网友D:
搞不定可以发需求。

网友E:
请问三菱PLC里面有TX2N系列的吗有的话推荐给我

网友F:
估计是山寨PLC,仿三菱那种

楼主:
昨天把GX软件带回家,准备装在笔记本上,喵个咪,竟然装不上,浪费了一个晚上,只好纸上谈兵地看看资料
===

相机有一个外触发,估计PLC或者激光位移测距的输出可以直接搞定,但看资料相机有两个LINE1,LINE2输出,提供软件的厂家也不知道怎么用
相机是以太网的200万toshiba teli BG系列相机想截个图,没看到选项,算了
这个GPIO-OUTPUT0不能做输出吗?
只好再想办法输出
决定用RS232

楼主:
嗯,国产的PLC,仿三菱的,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
三小时肯定搞不定了
现在在了解如何把NPN输出和PLC连接,看了内部的图,MS直接连就好了,这个PLC正好是属于漏型输入方式:loveliness:开心

楼主:
这个PLC还带AD转换,准备备用的,如果想把激光测量的尺寸保留,还需要AD转换才能实现。

楼主:
下载线是USB转422(这个422是什么?以前用的很少),装上驱动后,电脑设备管理器上会在COM口上看到设备的COM号,在传输设置中改好就行了,速率就是9.6,试着下了个程序,显示成功~~~

楼主:
下面要把我的输入接进去了

网友G:
楼主会MCU,CPLD,会C++这些的话学PLC是很简单的。
建议你学西门子的PLC,结构化的编程,而且有SCL语言(类似于pascal语言)。
西门子寻址方式类似于汇编,只要你理解数据类型就行了。

楼主:
刚才试了一次,有输入,可是没输出?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会MCU,CPLD,会C++这些的话学PLC是很简单的。
建议你学西门子的PLC,结构化的编程,而且有SCL语言(类 ...

话说,隔行如隔山呀
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山大

网友H:
这也可以

网友A:
不用图形图编程吗?
网上找个教程,操练一下,只要简单的输入输出就可以了,定时器啥的都不用

楼主:
搞定了,竟然PLC有一个开关run没打开。。。。。
提前完成任务,撒花~~~

楼主:
咦,话说怎么结贴?

网友I:
3天,不错很有效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竟然PLC有一个开关run没打开。。。。。
提前完成任务,撒花~~~

恭喜

楼主:
新任务,输出一个脉冲。。。。学习中
用脉冲给相机做个外触发
触发脉冲宽度大于20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