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无法使用PICKit3进行调试

楼主(2015-09-23):
MPLAB X IDE v3.1,运行调试-->调试运行后的信息如下: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9.15
固件类型..............PIC18F

目标发现
Target device PIC18F45K22 found.
器件ID版本 = 5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7fff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编程/验证完成
目标器件未准备好调试。请在继续进行之前检查你的配置位设置然后编程器件。

应该是已经完成编程,但是为什么无法进行调试?
Configuration Bit如附件d:\\1.jpg用的外部20M晶振
FOSC选择XT也是一样的

高手帮看看是啥问题?
谢谢!

楼主:
原来不是KIT3和MPLAB的问题,是外部晶振没有起振,用内部晶振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用的ICD3,当时是重新编译的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运行后 调试工具栏不见了  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15-10-30):
FCMEN=OFF
是不是外部晶振起振慢,保护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把FCMEN关闭就行了

网友D(2018-10-22):
@roalychen 撸主,我遇到焊接好后晶振不起振的问题,用示波器没反应,您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