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选型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5-09-23):
例如一个220V供电的回路,前面是一个额定电流10A的保险管,那么LN之间并联的压敏电阻该如何选呢?
电压什么的好选,流通容量这种怎么选呢,有没有计算公式啊?请教各位,搜了好久也没解决。

网友A:
电压471,流量参考同类

网友B:
这个楼主不妨看看压敏电阻的参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471,流量参考同类

电压会选,流通容量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楼主不妨看看压敏电阻的参数手册

看过了啊。就是不会选流通容量啊

楼主:
自顶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