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stc89c52驱动l两块74HC595显示8位数码管C程序问题

楼主(2015-09-2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声明无符号字符变量,就是可以用uchar来代替unsigned char 例如uchar i;效果就和unsigned char i;一样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声明无符号字符变量,就是可以用uint来代替unsigned int   例如uint i;效果就和unsigned int i;一样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Timer0_Reload (MAIN_Fosc / 12000)
unsigned char code t_display[]={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段码//uchar code t_displa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sbit P_HC595_DIO   = P1^0; //pin 14 SER DIO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1^1;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CLK = P1^2; //pin 11 SCLK Shift data clock
uchar  LED8[8];  //显示缓冲
uchar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bit    B_1ms;   //1ms标志
void main(void)
{
uchar i,k;    //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uint j;       //用uint代替unsigned int
TMOD = 0x01; //定时器0配置16位定时器,12t
TH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TL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R0 = 1;
EA  = 1;
for(i=0; i<8; i++) LED8[i] = 0x10; //上电消隐
j = 0;
k = 0;
while(1)
{
  while(!B_1ms) ; //等待1ms到
  B_1ms = 0;
  if(++j >= 500)  //500ms到
  {
   j = 0;
   for(i=0; i<8; i++) LED8[i] = k; //刷新显示
   if(++k > 0x10) k = 1;  //8个数码管循环显示0,1,2...,A,B..F,消隐.
  }
}
}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P_HC595_DIO = 1;
  else   P_HC595_DIO = 0;
  P_HC595_SCLK = 1;
  P_HC595_SCLK = 0;
  dat = dat << 1;
}
}
void DisplayScan(void) //显示扫描函数
{
Send_595(T_COM[display_index]);   //共阳极输出位码          //Send_595(~T_COM[display_index]);  //共阴极输出位码
Send_595(~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共阳极输出段码     //Send_595(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共阴极输出段码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if(++display_index >= 8) display_index = 0; //8位结束回0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TH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重装定时值
TL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DisplayScan(); //1ms扫描显示一位
B_1ms = 1;  //1ms标志
}

/*********************************************

uint temp;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int ms)
{
        uint i,k;
        for(i=ms;i>0;i--)
                for(k=1;k>0;k--);
}
//将显示数据送入74HC595内部移位寄存器
void P_HC595_in(void)
{
        uchar j;
        for(j=0;j<16;j++)
        {
                temp=temp<<1;
                P_HC595_DIO=1;//pin 14
                P_HC595_SCLK=1;//上升沿发生位移 pin 11
                _nop_();
                _nop_();
                P_HC595_SCLK=0;//pin 11
        }
}
//将移位寄存器内的数据锁存到输出寄存器并显示
void P_HC595_OUT(void)
{
        P_HC595_RCLK=0;//pin 12
        _nop_();
        _nop_();
        P_HC595_RCLK=1;//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pin 12
        _nop_();
        _nop_();
        _nop_();
        P_HC595_RCLK=0;//pin 12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P_HC595_SCLK=0;//pin 11
        P_HC595_RCLK=1;//pin 12

        while(1)
        {
                uchar i;
                for(i=0;i<8;i++)
                {
                        temp=T_COM[i]
                        P_HC595_IN();
                        p_HC595_OUT();
                        delay(20);

                }
        }
}
*/

/*
//秒表基时计数
if(++count1==5)
        {
                count1=0;
                if(++ms1==100)
        {
                ms1=0;
                if(++sec1==60)
                {
                        sec1=0;
                        fi(++min1==60)
                        {
                                min1=0;
                        }
                }
        }

}

*/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显示乱码   下边的那个不是一起的  只是暂放线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for(i=0;i<8;i++)
        {
                if((tmp&0x80)==0x80)
                {
                        DS_out=1;
                }
                else
                {
                        DS_out=0;
                }
                SHCLK=0;                        //移位
                dly=2;
                while(dly--);
                SHCLK=1;
                dly=2;
                while(dly--);
                tmp=tmp<<1;
        }

595驱动

网友B(2015-10-26):
好好看看595内部电路图,再看看它的时序图,就能明白这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C:
网上  现成的 子程序 就有     仔细看看

网友D:
程序分模块调试,不要一口吃完。请读 程序调试黑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