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FRDM-KL25Z学习之路-002工程建立

楼主(2015-09-23):
1.打开Keil5.13

2.新建工程
a) 如下图:单击 Project -> New μVision Project...

b) 弹出保存工程的对话框,取个名字,我取的是GPIO_LED,再点保存.(建议创建一个单独的文件        夹来保存,我直接保存在桌面,结果各种文件堆在桌面上)

c) 保存完工程之后,就弹出了选择芯片的框框,在里面选择
Freescale -> KLxx Series -> KL2x -> MKL25Z128xxx4
d) 然后点击OK,就会弹出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 界面(英语忧伤,翻译半天都不通顺,        索性算了)
   选择一下选项:CMSIS -> CORE
Devices -> Startup
e) 选完之后,点击OK,进入如下界面,至此,工程正式建立完毕

3.接下来就是添加代码了
   a) 按 Ctrl + N新建文件,如下图

b) 将下面的代码复制到文本框中(群主的,直接抄来,还不会写代码,尴尬......)

楼主:
  1. #include<MKL25z4.h>

c) 按Ctrl + S保存,注意要保存为以 .c 结尾的文件,保存完毕之后,代码就会自动                的将关键字         用蓝色显示出来

d) 这时的代码文件并没有添加到工程中,接下来我们在Source Group 1(就是左侧工程文件的那         里)上面双击,就会弹出如下的打开窗口,在这里打开刚才保存的 .c                 件

   e) 打开完成后,可以在左侧的工程文件夹中找到你添加的代码文件。

   f) 接下来,就是编译工程了,直接点击下图中红色框框中的按钮

  g) 当下面的提示框中显示 0 Error(s), 0 Waring(s)时,就代表编译通过了,恭喜你,等到这一步的时       候,工程就建立完成了。

4.Debug设置
     在进行设置之前要先将板子连接到电脑,注意要插板子上标着SDAusb口(这里的前
  提是板子的OpenSDA升级过,http://bbs.**/jishu_464564_1_1.html 参照这个帖
  子一会就搞定了)
a) 单击如下图中的 Options for Tarfet...(就是那个代码框上面的那个一个剪刀和一个棒子标志的键)

  b)弹出如下选项框,选择Debug选项页(左边的是软件仿真,右边才是我们的目的,硬件仿真),在      下拉栏里面选择 PEMcro Debugger

c) 选择下拉框旁边的 Settings

d) 进入设置之后,在第一个下拉框中选择OpenSDA

  e)第二个下拉框也选择OpenSDA (注意此处要板子连接电脑后才能选择)

f) 在CPU这里选择:KL25Z128M4 ,设置完成后,点 OK 保存,至此Debug的设置已经完成了

4.下载程序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调试(具体不懂....),第二种是下载程序到板子中
   A 调试
a)点击如下图中红框框的按键开启调试模式

    b)点击如下图框中的按键(全速运行),此时就可以看见板子上的红灯一闪一闪的

B 下载
a)点击下图框框中的 load ,然后等等....

    b) 当提示 Flash装载完成(英语不好,就这么理解吧 - -!)

c) 此时看板子的现象,应该是闪烁的红灯........啊,怎么没有啊,只有一个绿灯亮着,哪
出问题了?
此时,我们按一下复位键(不知道在哪?  板子两个usb的中间那个),再看板子上的
红灯是不是开始闪烁了

网友A:
讲解的确实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非常详细!

网友C(2018-01-24):
这个必须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