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这个放大器输出可以调零吗?

楼主(2015-09-23):
现在有一个特殊要求,  必须要求放大器在输入2.5V时输出为0V,   输入为2.501V时输出为0.3V,    就是对1mV的输入电压进进300倍放大.   我们目的是用这1mV的检测信号放大后直接做开关量  不想电路做得太复杂, 成本也太高.       由于输入信号太小, 所以必须要用到低失调输入电压的运放.   因为太贵,  所以先评估.   请各位高手支招, 谢谢.

网友A:
是刚好2.501v就输出刚好0.3v;还是>=2.501v,就输出>=0.3v,如果是后者,传统电路是比较器,基准电压2.5v。输出按照要求用电阻分压。

网友B:
3pin输入一-2。5v左右

楼主:
3PIN输入2.5V这个不知可不可靠,  如果用431作基准得到2.5V, 我怕它的漂移大,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采用3脚接地, 不知是3脚给基准2.5V和接地哪个方法更好.    当然是都能将输出能调零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刚好2.501v就输出刚好0.3v;还是>=2.501v,就输出>=0.3v,如果是后者,传统电路是比较器,基准电压2.5v。 ...

运放在刚好2.501V输入时(1mV信号),输出为0.3V,    现在设定放大倍数为300.    因为霍尔传感器在没有电流输入时它的输出是2.50V,  如果有电流输入时,它的输出必须要为2.501V,也就是只有1mV的差别,  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给的电流极限时,  霍尔只能输出1mV.

网友C:
不能靠运放的调0实现2.5v偏移量的调节,可以运放减法或加法器实现抵消这2.5v。
其实你是为了获得开关量,可以使用低失调的比较器,比较器输出是开关量,低失调比较器可以用低失调电压的运放来做。

网友D:
精度太高,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靠运放的调0实现2.5v偏移量的调节,可以运放减法或加法器实现抵消这2.5v。
其实你是为了获得开关量,可 ...

谢谢,我是要采用低失调的比较器,因为太贵,所以现在没有买,先是评估能否行得通。  如果用加减法来实现会不会造成放大倍数的影响。是加在同相端,还是反相端。  如果加在同相端,我怕调好后会出现漂移, 加在反相端又可能会影响到放大倍数和稳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太高,难度大

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输入信号太小, 无论是加法器还是减法器接法,只要有一点点漂移,就会造成无法控制的后果。 最理想的就是能通过调零端直接调零,我现在想用AD621,  由于没用过,没把握,所以在这里向各位高手们讨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输入信号太小, 无论是加法器还是减法器接法,只要有一点点漂移,就会造成无法控制的后 ...

运放的调零端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调节范围,通常只能对输入端进行数mV的调节。
据首帖图,是要想使两输入端之间电压2.5V时输出为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只能外加电压基准。

另外据5楼,输入是霍尔传感器。如果霍尔传感器一致性很好,可以考虑使用两个霍尔传感器差动。

网友D:
精密基准电压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的调零端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调节范围,通常只能对输入端进行数mV的调节。
据首帖图,是要想使两输入端 ...

谢谢,我明白了,用二个霍尔太贵了, 一个霍尔就要20来大洋,我也想过这问题。  如果不用二个同样的霍尔, 主要是1mV怎么取出来,还是要有相对的基准,现在难就难在相对的基准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密基准电压能解决?

我认为很难解决, 因为霍尔的静态输出也有一个范围, 中间标准是2.50V, 可它的下限2.47V, 上限2.53V.  除非用二个完全一样的霍尔,然后在静态时通过调零来解决,如果这样成本接受不了呢。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两个霍尔传感器差动

好方法,两个电流串联,但方向相反,两个输出取差值差值扩大一倍,两个输出直接接低失调运放的两个两个输入端(运放比较器使用),输出直接为数字量。
先实现功能,别总是考虑成本,这么高的要求,再好的运放都不一定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方法,两个电流串联,但方向相反,两个输出取差值差值扩大一倍,两个输出直接接低失调运放的两个两个输 ...

那不完全抵消了,静态时完全抵消是好事,但动态时也完全抵消为零,那不是白忙了的一阵, 我的理解不知是对还是错,如果能用图标示,  最好。   谢谢。
maychang的意思是一个霍尔用在同相端做基准, 另一个霍尔做检测, 在静态时可以把二个霍尔的不完全一致的基准电压所产生的误差通过调零电路解决。

网友C:
电流反向接,或者空间磁场反向,输出是2倍,给出传感感器型号

网友C:
给出霍尔电流传感器型号,我想电流反向,霍尔电压也会反向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不完全抵消了,静态时完全抵消是好事,但动态时也完全抵消为零,那不是白忙了的一阵, 我的理解不知是对 ...

我不是“一个霍尔用在同相端做基准, 另一个霍尔做检测”这个意思。
我的想法恰和16楼oldzhang是一样的。那个回复中我也说了“差动”。

网友C:
看看ACS712霍尔电流传感器的输出曲线,差分放大是可以的。

网友C:
如果精度要求没这么高,可以采取PDF资料给的电路

网友F:
1mV的放大不难,用差分电路接法,uV级Vos的运放即可,难在2.5V基准源的精度,选用高精度的2.5V基准源,成本也不菲

网友C:
1.可以不用INA129这么贵的仪表放大器,用OP07之类失调和温漂小的运放就行,按照PDF提供的电路放大放大   2.5V要用两个精密电阻分压,不要用基准产生,基准是绝对的电压,电阻分压是相对的(HF也应该是相对的0.5vcc)。
   PDF提供的电路,还可以用运放自带的调0电路调0(实际调到0.5vcc).
   放大10倍后,就可以用比较器获得数字量了。
2.用前面所提的的差分方案,也用OP07之类的高精低漂做比较器,由于OP07输出幅度不够数字量,还可以再接一个LM393获得数字量

网友G:
1mv的精度,OP07类的完全可以,找到可以单电源的芯片就行,这样的很多

网友H:
直接用电源电压分压来高 恐怕不行,温度一飘估计就出问题了

网友I:
即使满足1mV要求,后期做EMC抗扰度测试的时候也会很难过的

网友J:
1mV怎么做
分压的话电阻你得用什么精度地

网友A:
HA2540运放参数Vos=0.008vIbs=5e-6AIos=1e-6A。根据静态基极电流关系式,运放+端基极电流Ib1=Ibs+0.5Ios=5e-6+0.5e-6=5.5e-6A,设-端接1K电阻,基极电流的压降(1e+3)(Ibs-0.5Ios)=0.0045v,外加2.5v电压时,要使输出信号在0轴以下,按照欧姆定律,即R1=(2.5+0.0045)/5.5e-6=456.82K,仿真如图。运放B仅用于测试。
应该按照公式计算选择运放和电阻。选择Ibs参数大的运放块,R1就不须很大。运放可以 单电源供电。
例如LM324参数 Vos=0.002vIbs=4.5e-8AIos=5e-9A。则Ib1=47.5e-9A,基极电流的压降(1e+3)(Ibs-0.5Ios)=22.5e-6v,即R1=(2.5+22.5e-6)/47.5e-9=52640K,这么大的电阻就很难找。

网友C:
其实不是2.501v和2.5v的问题,霍尔电流传感器是vcc/2作基准,当VCC=5V时,0电流输出2.5v也就是所谓的静态输出电压:
所以,参考电压只能用精密电阻把VCC分压二分之一。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心的高手支招, 我选用的霍尔器件是ACS758LCB-050U-PFF-T   50A的,   ACS712ELCTR-30A-T    30A的。      准备用AD621运放。  本想用单电源供电,但如果调零主温漂难做的话,就只能选用双电源运放, 如果OP07能做得很理想的话,当然首选OP07。   我给30A和50A的芯片都只能通最大20mA的电流做信号唤醒用, 也就是说,如果传感器流过的被测电流大于10mA时就会唤醒控制电路, 如果小于10mA时就会关闭控制电路。

网友C:
ASC712用单电源运放足够了。
单电源运放AD8572,失调电压1uv。温漂1nv/C°
如果需要0电流的时候0电压输出,加一级减法器即可。

楼主:
我把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以不用INA129这么贵的仪表放大器,用OP07之类失调和温漂小的运放就行,按照PDF提供的电路放大放大   2. ...

您的这个思维方式非常不错, 国庆长假后我试试。

网友K:
用精密电阻的话要考虑电阻温漂.
如果你的时间充足的话你可以找1%精度的低温漂电阻(优于20ppm的),然后拿回来筛选.
按你的要求,这个电阻的精度至少万分之二才能达到要求,但你可以拿1%的来筛,找出阻值偏大的和偏小的,在实际电路中增加一个可调电阻并在偏大的电阻上(或者直接买阻值偏大一点的电阻型号,比如买一个10K和一个10.5K),实际生产调试就是调整可调电阻找到零点.
这个的难度在于:相差1-5%的两个电阻不一定好买(偏差大点其实也可以,具体看你自己的要求),精度低的电阻温漂都比较大(其实1%的低温漂电阻大多也是定购的,但比高精度的低温漂便宜),高精度低温漂电阻也不便宜.
如果买到的电阻温漂为100ppm(这个一般为这批电阻批量的最大值,大多小于这个值,但具体还要看厂家的保守程度,就我们测试看来,国产的厂家相当不保守),那工作温度每变化1℃,电阻值变化万分之一(我是按最大值算,具体你按哪个值算取决于你的态度),这个值是正负偏差的,也就是说在最不理想的情况下,温度每变化1℃,两个电阻的分压比会变化万分之二,温度变化10℃,分压比变化超过千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精密电阻的话要考虑电阻温漂.
如果你的时间充足的话你可以找1%精度的低温漂电阻(优于20ppm的),然后拿回来 ...

我初步拟定用10K的0.1%精度的电阻(千分之一精度),  温漂25ppm,  运放想用AD8572(单电源零漂移)来做这个试验,如果AD8572不行的话,只能再启用OP07用双电源试试。                     电阻不能靠挑选来作试验, 如果一旦成功需要量产是行不通的,所以在选取料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后面的生产, 如果设计容易通过,但后期生产不容易,设计成功也是白搭;   就必须马上终止现行方案,另改设计。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初步拟定用10K的0.1%精度的电阻(千分之一精度),  温漂25ppm,  运放想用AD8572(单电源零漂移)来做这 ...

你好像还要考虑霍尔元件的输出失调和噪声.如果失调不小而且不统一,难免是要一个个调节的.

我做东西也发现了,做一个两个没什么问题,做十几个就发现元件的离散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像还要考虑霍尔元件的输出失调和噪声.如果失调不小而且不统一,难免是要一个个调节的.

我做东西也发现 ...

oldzhang提出的很有道理,就是不要用专用的基准IC,因为它是绝对2.5V, 一旦温漂,  反而不好处理: 因为霍尔元件在静态无输入检测电流时,输出是电源的刚好一半,如果用高精度电阻从电源分压,也刚好是电源一半,如果出现温漂,也是同步在温漂,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值, 加上运放零温漂,失调的电压又很低, 理论上看还是挺理想的,所以要试试看结果。

网友C(2015-11-08):
因为霍尔元件在静态无输入检测电流时,输出是电源的刚好一半,如果用高精度电阻从电源分压,也刚好是电源一半,如果出现温漂,也是同步在温漂,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值,

对!就这个意思,比我说的清楚多了。

网友L:
:funk:对1mv的信号进行放大,且不考虑运放的输入偏移电压,信号上的噪声要控制到多少,电源电压的噪声是否会有影响,
还有电阻上面的温票,如果出现问题,如何测量定位都是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