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L21走起26:SERCOM 串口中断方式

楼主(2015-09-23):
由于上次做串口切换,还是因为别的,我在搞中断时,几次都没成功,

归结原因是,上次管脚切换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中断除了定义以外必须使能。

我没有使能所心不好用。现在才搞定。

首先,从ASF EXPLORER中找到指导说明。然后形成程序。

程序如下:
#include <asf.h>
#include <stdio.h>

void usart_read_callback(struct usart_module *const usart_module);
void usart_write_callback(struct usart_module *const usart_module);

void configure_usart(void);
void configure_usart_callbacks(void);

//! [module_inst]
struct usart_module usart_instance;
//! [module_inst]

//! [rx_buffer_var]
#define MAX_RX_BUFFER_LENGTH   5

volatile uint8_t rx_buffer[MAX_RX_BUFFER_LENGTH];
//! [rx_buffer_var]

//! [callback_funcs]
void usart_read_callback(struct usart_module *const usart_module)
{
        usart_write_buffer_job(&usart_instance,
                        (uint8_t *)rx_buffer, MAX_RX_BUFFER_LENGTH);
}

void usart_write_callback(struct usart_module *const usart_module)
{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_0_PIN);
}
//! [callback_funcs]

//! [setup]
void configure_usart(void)
{
//! [setup_config]
        struct usart_config config_usart;
//! [setup_config]
//! [setup_config_defaults]
        usart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usart);
//! [setup_config_defaults]

//! [setup_change_config]
        config_usart.baudrate    = 9600;
        config_usart.mux_setting = EDBG_CDC_SERCOM_MUX_SETTING;
        config_usart.pinmux_pad0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0;
        config_usart.pinmux_pad1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1;
        config_usart.pinmux_pad2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2;
        config_usart.pinmux_pad3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3;
//! [setup_change_config]

//! [setup_set_config]
        while (usart_init(&usart_instance,
                        EDBG_CDC_MODULE, &config_usart) != STATUS_OK) {
        }
//! [setup_set_config]

//! [setup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_instance);
//! [setup_enable]
}

void configure_usart_callbacks(void)
{
//! [setup_register_callbacks]
        usart_register_callback(&usart_instance,
                        usart_write_callback, USART_CALLBACK_BUFFER_TRANSMITTED);
        usart_register_callback(&usart_instance,
                        usart_read_callback, USART_CALLBACK_BUFFER_RECEIVED);
//! [setup_register_callbacks]

//! [setup_enable_callbacks]
        usart_enable_callback(&usart_instance, USART_CALLBACK_BUFFER_TRANSMITTED);
        usart_enable_callback(&usart_instance, USART_CALLBACK_BUFFER_RECEIVED);
//! [setup_enable_callbacks]
}
//! [setup]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 [setup_init]
        configure_usart();
        configure_usart_callbacks();
//! [setup_init]

//! [main]
//! [enable_global_interrupts]
        system_interrupt_enable_global();
//! [enable_global_interrupts]

//! [main_send_string]
        uint8_t string[] = "Hello World!\r\n";
        usart_write_buffer_wait(&usart_instance, string, sizeof(string));
//! [main_send_string]

//! [main_loop]
        while (true) {
//! [main_loop]
//! [main_read]
                usart_read_buffer_job(&usart_instance,
                                (uint8_t *)rx_buffer, MAX_RX_BUFFER_LENGTH);
//! [main_read]
        }
//! [main]
}
运行结果如下:
先打印出一行信息,接着用户只要输入五个字符或数字,就马上在串口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