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死区是干什么的了

楼主(2015-09-23):
PWM死区是干什么的了?这个必须要有么

网友A:
    死区,简单解释:通常,大功率电机、变频器等,末端都是由大功率管、IGBT等元件组成的H桥或3相桥。每个桥的上半桥和下半桥是是绝对不能同时导通的,但高速的PWM驱动信号在达到功率元件的控制极时,往往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延迟的效果,造成某个半桥元件在应该关断时没有关断,造成功率元件烧毁。死区就是在上半桥关断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打开下半桥或在下半桥关断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打开上半桥,从而避免功率元件烧毁。这段延迟时间就是死区。(就是上、下半桥的元件都是关断的)死区时间控制在通常的低端单片机所配备的PWM中是没有的。

网友B:
可以防止上下两个器件同时导通。也就是说,当一个器件导通后关闭,再经过一段死区,这时才能让另一个导通。

网友C:
开关管可不是瞬间就能开启或关闭的。 特别是推挽电路中,没有死区的话,有可能造成直通短路。所以需要死区时间

网友D:
   PWM输出时的Dead Zone(死区)作用是在电平翻转时插入一个时间间隔,避免关闭前一个设备和打开后一个设备时因为开关速度的问题出现同时开启状态而增加负荷的情况(在没有彻底关闭前打开了后一个设备),尤其是电流过大时容易造成短路等损坏设备。

网友E:
通俗的说,为了避免相互锁死的,给点延迟时间,等待他反应过来。

网友F:
PWM死区是为了防止烧电机的,防止mos管同时开启或者关闭。

网友G:
用PWM芯片的话,一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芯片的设计者已经设置默认值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home.**/my/space-uid-430229-blogid-236532.html
可以看看这个解释

介绍的很详细,不错

网友J:
以前好像师兄研究过,死区时间太长表明信号调理的不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死区,简单解释:通常,大功率电机、变频器等,末端都是由大功率管、IGBT等元件组成的H桥或3相桥。每个桥 ...

明白了楼上的解释,这个死区在电机控制中看来是有缓冲作用的。

网友K:
特别是步进电机的控制是很有利的,这个能最大限度的保持电机的匀速运转的。

网友L:
这个在电机驱动过程中非常有用的。

网友L:
针对电机的控制,死区的引进使得很容易就实现电机的稳定运行。

网友M:
上下臂的开关如果同时打开,势必造成两个电压线之间短路了。直接爆掉了功率驱动器件&……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死区,简单解释:通常,大功率电机、变频器等,末端都是由大功率管、IGBT等元件组成的H桥或3相桥。每个桥 ...

这个解释非常好,设计时参考。

网友A(2015-10-24):
引用 网友N:
这个解释非常好,设计时参考。

:lol我也是网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