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飞思卡尔官网开发板中,HDMI显示问题

楼主(2015-09-23):
我现在使用的是MCIMX6Q-SDB官网提供的开发板,uboot,uImage,rootfs使用的是官网自带的文件,现在没有显示屏,现在有一根HDMI转DVI(VGA)的转接线,显示器支持的分辨率是1280x800,在串口中看到linux系统已经起来,但是显示器没有任何信息输出,以下是u-boot的启动参数: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ethact=FEC0
loadaddr=0x10800000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1;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mmc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741/8188 bytes

网友A:
是不是接触的不够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触的不够好呀

应该不是吧,我已经重新插拔好几次了

网友B:
你把bootargs_mmc环境变量中的分辨率换成你显示器的分辨率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bootargs_mmc环境变量中的分辨率换成你显示器的分辨率试试......

bootargs_mmc参数要在哪里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ootargs_mmc参数要在哪里修改。。。?

肯定是uboot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uboot啊......

是啊。。。uboot的启动参数在哪个文件当中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uboot的启动参数在哪个文件当中配置?

是控制台命令行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bootargs_mmc环境变量中的分辨率换成你显示器的分辨率试试......

我电脑的分辨率是1280x800的,在boot设置中改为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hdmi,1280x800M@60,if=RGB24'也不行的,是不是跟我的转接线有关系,我的转接线如下图所示:DVI接头是24+1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电脑的分辨率是1280x800的,在boot设置中改为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 ...

你这根线不行,得有个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根线不行,得有个5V供电......

有个链接能发我一下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链接能发我一下不

什么链接?转接头的?你直接到那些电商网站上找吧,带供电的要贵点......

网友D:
楼主你好,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你这里设置的有问题,除了修改屏的分辨率,而且你还要确认你的屏是RGB666模式的还是RGB24,我看你这里就直接设置RGB24了。修改的话在uboot中修改,在u-boot起来后进入u-boot,在里面修改就OK,userguide文档中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