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求大神

楼主(2015-09-23):
用CW编译烧录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是什么情况啊,一开始delay()和main()函数在一个文件里,后来我分开单独做了一个delay.C 和delay.h 编译烧录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有知道的大神么..在线等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CW的路径不能为中文,你先把路径给改掉。
另外,在你的main.c中添加delay.h头文件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CW的路径不能为中文,你先把路径给改掉。
另外,在你的main.c中添加delay.h头文件包含。 ...

你说的是CW软件安装路径,还是建立工程的路径,还有我已经在main.c中添加了delay.h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CW软件安装路径,还是建立工程的路径,还有我已经在main.c中添加了delay.h ...

不论是安装路径还是工程路径,都不要有中文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是安装路径还是工程路径,都不要有中文目录。

不行啊 改成了中文还是不行  什么情况啊 main里面也包含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改成了中文还是不行  什么情况啊 main里面也包含了啊

delay的路径添加了没有?
另外,编译之前,先clean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的路径添加了没有?
另外,编译之前,先clean下。

delay路径添加 你是说把delay.c 加到source里面,把delay.h加到includes里面吗?这个我都添加了。。你说clean 怎么clean

网友B:
是不是把工程放到桌面上了啊

网友C:
你是不是把count变量定义到delay.h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把count变量定义到delay.h中了?

没有啊 delay里就一个变量 i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把工程放到桌面上了啊

不是啊,放不放桌面都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中文目录的问题,不要用中文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文目录的问题,不要用中文目录

我换成英文目录还是这样子。。。话说编译之前clean一下 你知道怎么clean么

网友E:
是中文目录的问题,CW是基于eclipse做的,不支持中文目录

网友F:
好像是counter变量在delay.c和main.c里面都定义了
你看看你的.h文件是如何写的,应该是extern counter
这好像是C语法问题,与CW无关

建议把delay.c和delay.h中间关于counter的部分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counter变量在delay.c和main.c里面都定义了
你看看你的.h文件是如何写的,应该是extern counter
这好 ...

delay.c  里面压根就没有count这个变量啊

delay.h
#iindef DELAY_H
#define DELAY_H
extern void delay();
#endif

delay.c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i = 0; i<50000;i++);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中文目录的问题,CW是基于eclipse做的,不支持中文目录

我换成英文目录还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