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的Pascal语言编程

楼主(2015-09-23):
(一) 初识Turbo51

在51单片机的编程语言里,pascal语言虽然属于比较少人使用的一种,但也不乏比较好的编译器,Turbo51就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

Turbo51的官网是 www.turbo51.com,有关Turbo51的详细信息可从该网站获得。

Turbo51是针对51单片机的编译器,它是可免费使用的(不是开源的),主要特点:

  • Turbo51是W32环境的行编译程序;
  • 包含了快速、优化的编译器;
  • 兼容 Borland Turbo Pascal 7 语法;
  • 支持浮点数运算;
  • 支持pascal语言 和汇编语言的混合编程;
  • 包含了智能化的链接器;
  • 编译后的输出格式有:BIN,HEX,OMF。

网友A:
本人以前也是这样比较偏执,而现在认为钻这些墙缝还不如转语言走大门,更容易搜索资料获得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以前也是这样比较偏执,而现在认为钻这些墙缝还不如转语言走大门,更容易搜索资料获得帮助。 ...

能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来解决问题是最好的选择,没有必要什么都去选大路货。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选非主流的产品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而且交流和支持的信息都较少。微软的WP手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其实一门语言学好了,学另一种语言是很快的。

网友C:
选非主流的产品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而且交流和支持的信息都较少。微软的WP手机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非主流的产品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而且交流和支持的信息都较少。微软的WP手机就是这样的。 ...

51单片机没有手机那么复杂,估计这个世界上,就51单片机被摸得最透了,技术上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当年火爆的C51BBS 也因为51到了顶峰而功成身退,C51也就那样了。技术是通用的,语言可以不是唯一的选择。搞搞pas51或许还有点新意。
我们还可以查看生成的汇编代码,验证编译器的效率等,不怕,没有过不了的坑。

楼主:
(二)构建Turbo51的编程环境

       Turbo51仅提供行编译工具,没有提供IDE。所以,想要舒服使用Turbo51,还得找个合适的IDE。

       在Turbo51的网站上(http://turbo51.com/8051-editor-ide),提供了几种构建的选择:
         1、通用的编辑器
              如 Code Blocks  ,PSPad  等。
              这类编辑器需要用户自己设置编译的参数,对用户的要求比较高,不太适合初学者。
         2、专门为Turbo51度身打造的IDE
               (1)MC-51
               (2)Turbo51 Studio
              这类IDE将编译的参数等设置好,用户直接一键编译,很方便;而且带有模拟器,方便程序的调试、跟踪。
             不论是初学者,还是有经验的老手,均能快速上手。

         (1)
         MC-51的下载链接: http://www.ieap.uni-kiel.de/?sur ... e/fpmc/index-e.html
         我们从下面的图片、窥视MC-51:

       (2)
           Turbo51 Studio 的网站:   http://turbo51studio.orgfree.com
           下面是Turbo51 Studio 的运行界面

*****************************************************
        总结:
                 <1> 从界面的易用性看,MC-51更胜一筹;
                 <2> Turbo51 Studio 缺乏直观的编译后的提示,编译时一闪而过,无法看清什么信息;
                         而这方面,MC-51做得不错,编译后的信息基本显示出来了 。
                 <3> Turbo51 Studio 示波器控件,串口控件很有吸引力,这也是比MC-51做得好的地方。
                         试用了一下示波器控件,遗憾地发现:Turbo51 Studio 竟然死机了,看来还没有到可以使用的地步。
                <4> 在模拟器跟踪调试的界面上,MC-51做得比较好,大方得体,信息一目了然;
                        Turbo51 Studio 的显示字体太小,而且无法改动,让人失去兴趣。
                <5> MC-51 和 Turbo51 Studio 都提供了针对ATmel 单片机的ISP下载程序,这个对国外的用户或者有用;
                        对国内的用户来说,则是不必要了 ,因为我们有STC单片机,直接串口下载程序,完爆ATmel单片机。

       通过分析、比较,结论是:最合适的IDE仍属MC-51 。

楼主:
(三) Turbo51 的语法
      有了MC-51这类IDE,我们不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去研究编译器的参数等问题,进而将注意力放在Turbo51的编程应用上。

      说到编程,不得不说语法的问题。在语法方面,Turbo51使用Borland Turbo Pascal 7的大部分语法,其中包括了OOP
并针对8051系列的单片机(MCS-51)的特性,增加了一些特定的指令和数据结构。Borland Turbo Pascal 7的语法手册,对
Turbo51也能起到帮助的作用。是不是可以说,学习Turbo51,有助于学习Borland Turbo Pascal ?

     下面是Turbo51所支持的保留字和特定指令:

     1、Turbo51的保留字(这部分和Borland Turbo Pascal 7是一致的)

         AND, ARRAY, ASM, BEGIN, CASE, CONST, CONSTRUCTOR, DESTRUCTOR, DIV, DO, DOWNTO, ELSE, END, FILE,
         FOR, FUNCTION, GOTO, IF, IMPLEMENTATION, IN, INHERITED, INTERFACE, LABEL, MOD, NIL, NOT, OBJECT, OF,
        OR, PACKED, PROCEDURE, PROGRAM, RECORD, REPEAT, SET, SHL, SHR, STRING, THEN, TO, TYPE, UNIT, UNTIL,
        USES, VAR, WHILE, WITH, XOR

    2、针对51单片机的特定指令

       ABSOLUTE, ASSEMBLER, BITADDRESSABLE, CODE, DATA, EXTERNAL, FORWARD, IDATA, INLINE, INTERRUPT,
      PRIVATE, PUBLIC, REENTRANT, USING, USINGANY, VIRTUAL, VOLATILE, XDATA

楼主:
(四) 探索MC-51

市场上常见的51单片机,都是基于8031,然后扩展了某些特定的功能。

      在MC-51里面也体现了这种特征。

      我们来看看MC-51的目录结构:

      里面有两个需要着重研究的目录:Turbo-51  和 Units 。

      在 Turbo-51 的目录里,还有3个子目录:bin, manual,rtl 。

           目录 manual里有2个PDF文件,是Turbo51的说明文档,一个是英文版的,一个是德文版的。阅读这里的文档,可以
           深入了解Turbo51。强力推荐阅读。

           目录bin里,有Turbo51的编译器,和2个库文件,这2个库文件被编译成二进制文件,实际就是8031的基础库文件。
           可以简单理解为: Turbo51.l51 是给大、中型程序用的;Turbo51A.l51 是给小型程序用的。
           由于已经编译成二进制文件,因此它们是不可编辑的。 它们会被编译器调用。库文件的内容,可以浏览:
           http://turbo51.com/documentation/8051-pascal-system-unit

          目录rtl 里, 是8032的扩展库文件 I8032,这个库文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Units 的目录里,都是 Sys_xxxx.pas 格式的文件,很显然是各种类型的51单片机的扩展库文件:

            这些库文件是可编辑的,可以根据硬件的需要进行修改,也可以参照其中文件的格式增加新的单片机种类。

          库文件里,是中断向量地址,特殊功能寄存器,位地址等定义。

楼主:
(五)第一个程序

      在高级语言里,“Hello world"是经典的第一个程序;在与硬件密切相关的嵌入式编程里,点亮LED灯则更具有代表性。
下面的代码实现一个LED灯的明、暗循环,例子使用了状态机:
Program led_test;

const
   flash_time_limit_1=$A0;
   flash_time_limit_2=$FF;

var
  count : byte;
  LED_bit : Boolean absolute P1.1;      // 设置LED接到P1.1脚上
  flash_status : byte;
  flash_delay_1,flash_delay_2,flash_delay_3 : byte;

begin
   flash_status := 0;

  repeat

    case flash_status of
    0:
      begin
          LED_bit := not LED_bit;          // 明、暗的转换
         flash_delay_1 := flash_time_limit_1;
         Inc(flash_status);
     end;
   1:
     begin
         if (flash_delay_1 > 0) then
         begin
            Dec(flash_delay_1);
         end
         else begin
                  flash_delay_2 := flash_time_limit_2;
                  Inc(flash_status);
               end;
     end;
   2:
    begin
        if (flash_delay_2 > 0) then
        begin
            Dec(flash_delay_2);
        end
        else begin
                  flash_status := 0;    // 重新开始
               end;
     end;
   end;

  until False;

end.

编译成功:

楼主:
(六)验证第一个程序
       前面的列举的一个LED的例子,现在我们来验证那个例子的代码是否正确。

      首先,我们选用 PROTEUS 来搭建虚拟的模拟电路,电路图见图1:

                                         图1

     接着,设置MCU的参数,主要是目标文件的选择和时钟频率是设置,为配合前面的例子,
特意将时钟频率设置为100KHz,见图2:

                                        图2

  最后就是进行模拟了。 图3是亮灯状态,图4是灭灯状态。

                                       图3

                                       图4

     从模拟的效果来看,达到了LED灯明、暗循环的效果。因此可以说,前面例子的代码是正确的。

网友D:
51再专门搞一个语言,有点繁琐

百花齐放,才会有欣欣向荣。

楼主:
(七) 晒应用的图片

1、这个彩色LCD用STC单片机控制的。

  2、手工焊接的STC单片机板

3、双电路板组合工作,STC 和 Atmel 的MCU

楼主:
(八) 51单片机端的串行通信代码

    在不同设备上进行数据交换,最价廉物美的莫过于串行通信(RS232)了,有关串行通信的点滴可自行去百度搜索。

    在以下的篇幅里,展示51单片机如何与计算机进行通信,本节解析51单片机的Turbo51代码

    先上51单片机的硬件电路图:

    在通信之前,必须约定一个握手的协议,以保证通信的正确无误。此工作非常重要。

    通信协议可采用各种流行的协议,也可以自行约定。为了简化代码,自设定如下的通信协议:

    1、  上位机 ==> 单片机
      格式:  起始字  + 单片机地址  +  命令  +  校验
              1byte       1byte        1byte    1byte     =  4 byte

      其中:
           起始字,固定为:     $7E
           单片机地址,固定为: $01
           命令,控制单片机的动作:
                   = $00     同时灭两个LED
                   = $01     亮绿色LED,灭蓝色LED
                   = $02     灭绿色LED,亮蓝色LED
                   = $03     同时亮两个LED
           校验,为前面3个字节的累加和

    2、  单片机 ==> 上位机
      格式:  起始字  + 单片机地址  +  命令  +  参数  +  校验
              1byte       1byte        1byte    1byte    1byte    =  5 byte

      其中:
           起始字,固定为:     $7E
           单片机地址,固定为: $01
           命令,来自计算机端:
                   = $00     同时灭两个LED
                   = $01     亮绿色LED,灭蓝色LED
                   = $02     灭绿色LED,亮蓝色LED
                   = $03     同时亮两个LED
           参数,将当前单片机的控制状态反馈给计算机
                   = $00     两个LED都灭
                   = $01     绿色LED亮,蓝色LED灭
                   = $02     绿色LED灭,蓝色LED亮
                   = $03     两个LED都亮
           校验, 为前面4个字节的累加和

楼主:
//定义用到的常量
Const
      BaudRate            = 9600;           {通信用的波特率}
      Header                = $7E;             {起始字}
      Address               = $01;             {单片机地址}
      TX_Length          = 5 ;                 {按照协议,发送的字节数}
      RX_Length          = 4 ;                {按照协议,接收的字节数}
      Port_Mask           = $03;              {这里与LED有关}

//定义用到的变量
var
      Port_Get : byte absolute P1;
      LED_green: Boolean absolute P1.0;
      LED_blue : Boolean absolute P1.1;

      RX_Buffer: Array [1..RX_Length] of Byte;    {接收缓冲区}
      RX_Count : Byte;
      TX_Buffer: Array [1..TX_Length] of Byte;    {发送缓冲区}
      TX_Count : Byte;
      RX_right : Boolean;
      TX_right : Boolean;
      TX_Need  : Boolean;

网友E(2015-10-27):
在lazarus中的中文论坛上已经看过了。

是的。因为是低层方面的东西,更适合这里。

网友F:
51单片机的Pascal语言编程, 好奇者的玩具而已。如果真的要玩,还是 PC 更适合 Pascal.

好奇者是玩不动这个“玩具”滴。

楼主:
51单片机的接收和发送都进入同一个串行中断,而且是接收或发送一个字节就产生一个中断,故此,关键的串行中断代码如下:
Procedure RS232; Interrupt Serial;
begin
    If (RI = True) then          {接收中断}
    begin
       RI := False;
       if (RX_right = False) then
       begin
           RX_Buffer[RX_Count] := SBUF;       {接收字节}
          inc(RX_Count);
          if (RX_Count > RX_Length) then  RX_right := True;   {判断是否接收完毕}
      end;
  end;

  If (TI =True) then          {发送中断}
  begin
     TI := False;
     if  (TX_right = False) then
    begin
        if TX_Count < (TX_Length + 1) then    {判断是否已经发送完毕}
       begin
          SBUF := TX_Buffer [TX_Count];       {发送字节}
          Inc (TX_Count);
      end
      else  TX_right := True;
    end;
end;

end;

网友G:
做这个编译器的能够取得市场成功吗? 没有的话,他终归是做不好的

术业有专攻,没有必要强求人家搞技术的去弄市场。
市场是否成功,和他做不做得好,完全是两码事,8杆子打不到一起。 编译器做得好不好是搞技术的人来决定; 市场做不做得好,是销售的人来决定

网友H:
哎,delphi 都没有人用了,还有人在玩pascal. 转眼离最后一个delphi项目过去了6年了。

楼主: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Procedure Do_receive;
var
   number   : byte;
   checksum : byte;
begin
  if (RX_right = True) then
  begin
    if ((RX_Buffer[1] = Header) and (RX_Buffer[2] = Address)) then                  {判断是否合法}
    begin
      checksum := 0;
      for number := 1 to (RX_Length-1) do checksum:= checksum + RX_buffer[number];   {计算校验和}
      if (checksum = RX_buffer[RX_Length]) then                                      {校验通过}
      begin
        case  RX_buffer[3] of     {判断命令}
          $01:
              begin
                LED_green := False;     {亮绿色LED}
                LED_blue  := True;      {灭蓝色LED}
              end;
          $02:
              begin
                LED_green := True;     {灭绿色LED}
                LED_blue  := False;    {亮蓝色LED}
              end;
          $03:
              begin
                LED_green := False;   {亮绿色LED}
                LED_blue  := False;   {亮蓝色LED}
              end;
          $00:
              begin
                LED_green := True;     {灭绿色LED}
                LED_blue  := True;     {灭蓝色LED}
              end;
        end;
        TX_Buffer[3] := RX_buffer[3];
        TX_Need := True;                           {发送应答}
        TX_Buffer[4] := (not Port_Get) and Port_Mask;    { 获取LED控制脚的状态}
      end;
    end;

    RX_Count := 1;
    RX_right := False;
  end;
end;

网友G:
逍遥派掌门“:
没有收入,研发还能保持持续的兴趣的耐力,是小概率事件

楼主:
既然大道至简版主对Turbo51的研发和收入感兴趣,那就多聊几句吧。

1、Turbo51的作者不是天朝人,所以,事情可能和版主的意识有出入。

2、作者是在工作中感觉有自己做Turbo51的需求,所以动手做了。他并没有交代是否全职搞Turbo51,纯业余搞也是可能的,这样的话,他无须担忧衣食。

3、作者的持续兴趣还真是挺令人佩服的,从2000年开始做,到2013年仍更新版本。这种持续,版主认为如何?

4、在我开了这个帖子的时候,就有人说既有优秀的C编译器了,根本不需要玩具的Turbo51。对于这个问题,在作者的网站里已经明确说了,现贴出来:

  Since there many excellent C compilers for 8051 you might ask why Pascal ?    I just like it.

5、从作者的网站来看,他似乎真的不是很在乎赢利,原因一是软件是免费使用的,原因二,他说了一句话:

  I am very happy to see that Pascal programming language is still alive and has many users.

     那是一种情结,以及心灵的享受,超脱于金钱的世俗。

6、当然,作者也不拒绝善意的收入,甚至提供了捐赠的帐号。相信他并不能从中发财。

基于个人兴趣爱好的事情,完全可能持续长久,相信每个人都有那么一点。

网友G:
好吧,这种大侠是要敬佩的

网友I:
确实不错。可惜停止更新了!

楼主:
//待发送数据的预处理
Procedure Do_send;
var
   number  : byte;
   checksum: byte;
begin
  if  (TX_Need = True) then
  begin
    checksum := 0;
    for number := 1 to (TX_Length -1) do checksum := checksum + TX_Buffer[number];    {计算校验和}
    TX_Buffer[TX_Length] := checksum;
    TX_Count := 1;
    TX_right := False;
    TX_Need  := False ;
    TI       := True;                      {开启发送}
  end;
end;

楼主:
//主循环
begin
  Init;          {初始化单片机,此处略}

  Repeat
    Do_receive;
    Do_send;
  until False;
end.

单片机部分就此完成。

网友J:
大家都用Keil C51,就可以完成任务,不想再用别的因为工作还有别的事要处理,不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九) 计算机端串行通信的Lazarus代码

       前面的单片机代码已经完成,该到计算机端的软件登场了。

       在计算机端依然选用pascal语言的编程软件,这样两端的编程语言都统一了,语法上完全兼容,实现无缝接轨。

       本使用的编程软件是:Lazarus 。 一款开源的、跨平台的pascal语言编程软件,是Delphi 7.0的浴火重生。有兴趣者,可访问Lazarus的中文社区:www.fpccn.com

       可用于Lazarus的串行通信控件有不少,各有特点,在本节里,选用的控件是从Delphi移植过来的SPCOMM控件。

       控件的设置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到,该控件和Delphi 7.0 里的控件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2015-11-26):
为了和前一节的单片机电路对应,设置如下界面:

上面一行的LED是需要的状态,由操作者来改变;
下面一行的LED用于反映单片机的实际状态,根据接收的数据来控制。

楼主:
定义常量:
  1. const
  2.    Header             = $7E;            // 起始字
  3.    Address            = $01;           // 单片机地址

定义变量:
  1. var
  2.   green_light,blue_light:boolean;
  3.   send_data:array [1..4] of byte;                      // 发送缓冲区,这里和通信协议对应
  4.   receive_data:array of byte;                           // 接收缓冲区,这里定义为可变数组,通用性比较好

上一行绿色LED的代码:
  1.   green_light := not green_light;         // 改变绿色LED的亮灭

上一行蓝色LED的代码:
  1. blue_light := not blue_light;              // 改变蓝 色LED的亮灭

发送的控制代码:
send_data[1]:= Header;
  send_data[2]:= Address;
  send_data[3] := $00;                                            // 暂时借用,省掉一个变量而已
  if (green_light = true ) then send_data[3] := send_data[3] + $01;      // 绿色LED的状态
  if (blue_light = true )  then send_data[3] := send_data[3] + $02;       // 蓝色LED的状态
  send_data[4] := send_data[1] + send_data[2] + send_data[3];         // 计算校验和
  Comm1.WriteCommData(@send_data,4);                                         // 发送4个字节到串口

楼主:
关键的接收代码(双击SPCOMM控件的ReceiveData事件):
procedure TForm1.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 Buffer: 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var
   checksum:byte;
   number:byte;
begin
  setlength(receive_data,BufferLength);                               // 根据接收的长度,设置数组大小
  receive_data := Buffer;                                                     //  取得数据
  checksum := 0;
  for number:=0 to (bufferlength -2) do checksum:=checksum + receive_data[number];    // 计算校验和
  if (checksum = receive_data[bufferlength -1]) then                                                            // 校验和合法,则进行接收后的处理
  begin
    case receive_data[3] of
     $00:
         begin
           BitBtn3.Glyph.LoadFromFile(green_dark_file);                      // 下一行的绿色LED 灭
           BitBtn4.Glyph.LoadFromFile(blue_dark_file);                        // 下一行的蓝色LED 灭
         end;
     $01:
         begin
           BitBtn3.Glyph.LoadFromFile(green_light_file);                     // 下一行的绿色LED亮
           BitBtn4.Glyph.LoadFromFile(blue_dark_file);                       // 下一行的蓝色LED 灭
         end;
     $02:
         begin
           BitBtn3.Glyph.LoadFromFile(green_dark_file);                   // 下一行的绿色LED 灭
           BitBtn4.Glyph.LoadFromFile(blue_light_file);                      // 下一行的蓝色LED 亮
         end;
     $03:
         begin
           BitBtn3.Glyph.LoadFromFile(green_light_file);                  // 下一行的绿色LED亮
           BitBtn4.Glyph.LoadFromFile(blue_light_file);                     // 下一行的蓝色LED 亮
         end;
    end;
  end;
  setlength(receive_data,0);                                                      // 释放资源
end;
这里接收后的处理仅是作为例证。

绿色LED 灭,蓝色LED 灭

绿色LED亮,蓝色LED 灭

绿色LED 灭,蓝色LED 亮

绿色LED亮,蓝色LED 亮

到此,串行通信的Lazarus代码解析完毕。

网友A(2016-06-30):
只能说**下去精神可嘉,然而事实上走偏门路线就是比大路要坎坷,好比黑猫抓到老鼠只需3步,而白猫要追三条街,都是好猫,我选择黑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下去精神可嘉,然而事实上走偏门路线就是比大路要坎坷,好比黑猫抓到老鼠只需3步,而白猫要追三 ...

你说偏门,不过是你见识少,接触少而已。世界不是井口那么大。

网友K(2017-02-05):
见到这个贴子,激动~求楼主联系方式(有QQ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本人以前也是这样比较偏执,而现在认为钻这些墙缝还不如转语言走大门,更容易搜索资料获得帮助。 ...

附议

网友G:
c语言要一统江湖了,楼主,认清趋势,回头是岸啊。。。。。

网友L:
作为一名学生,很是佩服您。

楼主(2017-03-16):
引用 网友G:
c语言要一统江湖了,楼主,认清趋势,回头是岸啊。。。。。

当对某个产品已经很熟悉的时候,用什么语言已经不重要了。
对产品的控制、编程的思路已经透彻了,用什么语言编程都能实现目的。
另外也看个人的喜好,走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大路货,别人的路,可能自己走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K:
见到这个贴子,激动~求楼主联系方式(有QQ吗),谢谢!

有什么感触呢?
可以直接 “发消息”

楼主(2021-01-23):
近日看到这篇**:
https://www.21ic.com/article/886416.html

在这里,借该**作为对 Turbo51 有诸多言辞的人的统一回应,无意去打脸,浪费时间。

@逍遥派掌门 :欢迎探讨。生产力。玩具除外。KEIL , IAR , 免费的SDCC很香。微软的手机WIN系统都淘汰了。编程届还有一个奇葩的用文言文语法的编程语言呢。生产上,不用主流,非蠢即坏。如果选一个杀马特的工具,老板会 拿刀侃人的。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呵呵。
@autopccopy :应该选适合自己的,选自己擅长的,而不是所谓的跟主流。
呵呵。选主流。生产力。玩具除外!

网友M(2022-06-23):
C 和 Pascal 有区别吗?
大学的时候定义过一套宏,可以直接在C 下编译Pascal

有点意思。但他们还是很不同的。

网友C:
欢迎探讨。生产力。玩具除外。
KEIL , IAR , 免费的SDCC很香。编程届还有一个奇葩的用文言文语法的编程语言呢。微软的手机WIN系统都淘汰了。生产上,不用主流,非蠢即坏。特别是要团队开发的东西,如果选一个杀马特的工具,老板会 拿刀侃人的。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迎探讨。生产力。玩具除外。
KEIL , IAR , 免费的SDCC很香。编程届还有一个奇葩的用文言文语法的编程语言 ...

编程界是百花齐放的。lua,python, javascript,还有图形化的 labview, linkboy ,  眼界放宽点,心胸开阔点,路子就会广很多。
能力强的人,啥工具都能玩得溜,啥都能有生产力 ,  当然不会有老板拿刀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