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用U转串供电

楼主(2015-09-24):
现在做一块STM32F1的板子,想实现用U转串的线通过串口升级程序,同时板子不需要接外部电源,直接由串口线来给芯片供电,只是用来下载程序的电流就够,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个没啥问题,我现在好多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B:
这个当然可以了,从USB下来的电源足够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问题,我现在好多都是这么做的

我用的是U转串的线,DB9的接口,DB9的引脚上并没有5V的电源引脚,是要把USB的电源线单独拿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U转串的线,DB9的接口,DB9的引脚上并没有5V的电源引脚,是要把USB的电源线单独拿出来吗? ...

你自己定义一根电源线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定义一根电源线就可以了啊

什么意思,真的不明白啊,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D:
电脑的USB是5V500mA就可以直接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