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电路图的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5-09-24):
加上这个三极管比直接连接信号变小了,请问大家这个电路图的三极管的作用??

目前放大倍数太小,请问如何提高放大倍数?

网友A:
相当于一个受运放控制的可变电阻。

网友B:
最最首要问题是3极管e极无直流通路,尚未建立工作状态

网友C:
实际上Q1的E极有个电阻到GND,抄板时忘画了。

楼主:
加上对地电阻后 还是老样子 信号放不大

网友D:
加电阻对地,三极管就饱和了,得到的是分压信号;运放,三极管都是无放大功能的应用(跟随器)。

网友A:
这个电路与集电极仅用电容连接差不多。

网友B:
电路功能结构清晰合理,看上去还顺流。

Q1的e极电阻是必须的,但不一定是非要接GND电平,也许原应用是接+8V呢!

网友E:
Q1不工作

楼主:
Vin是交流信号   我只要AD能采到交流信号就行
我用multisim仿真  Q1的e极电阻加不加波形都一样

网友F:
这个的架构还能增大放大倍数?,前级跟随,后级还是跟随,都是1,

网友A:
楼主不要纠结增益,12楼讲得很清楚,如果要增益,就不是这样设计。通过交流信号是明摆的,三极管动态内阻的范围是设计目的。

网友B:
推测,它作0dB增益正够用的,
但是当Q1未工作时,仅作be极直通,R2降压很大,误以为电路设计跟随增益不足。

“动态内阻”怎么讲来着?

网友G:
楼主学过BJT放大器的三种基本组态没?共集电极放大器,交流电压增益略小于1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学过BJT放大器的三种基本组态没?共集电极放大器,交流电压增益略小于1 ...

模电菜鸟  请教一下图中如何分辨出是共集接法

网友I:
没看出咋放大的。。。。抄板好好抄啊~~

网友J:
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呀,好像缺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