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Tms320f2407上电连接后显示0001 FFFF全ffff ,且烧不进程序,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5-09-24):
(无正文)

网友A:
清楚操作失败了。先清楚,是不是之前写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楚操作失败了。先清楚,是不是之前写保护了

不是,可能是我下程序的时候有个5V的电没上,把flash给搞坏了

网友A:
换个芯片是不是就好了呀,如果是烧了,应该换个就好了。

网友B:
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C:
一般来说在烧写程序过程中如果失败了会导致片子损坏,你确定片子没被锁?或者片子不是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