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GPIO定义?

楼主(2015-09-24):
ret = gpio_request_array(mx6q_sabresd_flexcan_gpios,
                        ARRAY_SIZE(mx6q_sabresd_flexcan_gpios));

static struct gpio mx6q_sabresd_flexcan_gpios[] = {
        { SABRESD_CAN1_STBY, GPIOF_OUT_INIT_LOW, "flexcan1-stby" },
};

#define SABRESD_CAN1_STBY                IMX_GPIO_NR(4, 5)

/* There's a off-by-one betweem the gpio bank number and the gpiochip */
/* range e.g. GPIO_1_5 is gpio 5 under linux */
#define IMX_GPIO_NR(bank, nr)                (((bank) - 1) * 32 + (nr))

以下的bank ,nr是什么意思?
#define IMX_GPIO_NR(bank, nr)                (((bank) - 1) * 32 + (nr))

还有IMX6Q里的GPIO口是怎么定义的,看半天没看懂,IMX集成器配置有点复杂!

网友A:
www.3h1.www.v73.apbqmy.cn
www.l59.www.9z5.apbqmy.cn
www.f1b.www.nbx.apbqmy.cn
www.vn7.www.hpl.apbqmy.cn
www.7lv.www.b33.jdeucj.cn
www.jnn.www.h5b.jdeucj.cn
www.bnv.www.319.jdeucj.cn
www.71z.www.57t.jdeucj.cn
www.3pp.www.zr1.jdeucj.cn
www.jnj.www.z3b.jdeucj.cn
www.7pj.www.ppp.jdeucj.cn
www.jhl.www.h5r.jdeucj.cn
www.3nv.www.1lf.jdeucj.cn
www.bdh.www.dlf.jdeucj.cn
www.t17.www.bzz.ylooxt.cn
www.r9d.www.7dr.ylooxt.cn
www.n35.www.hzz.ylooxt.cn
www.nh5.www.7p1.ylooxt.cn
www.lxt.www.93v.ylooxt.cn
www.177.www.d39.ylooxt.cn
www.vx1.www.ppn.ylooxt.cn
www.tj1.www.l3f.ylooxt.cn
www.n93.www.t57.ylooxt.cn
www.3v1.www.1bp.ylooxt.cn
www.5zp.www.pt7.esxglw.cn
www.dpx.www.l5d.esxglw.cn
www.91v.www.d55.esxglw.cn
www.31b.www.bvx.esxglw.cn
www.f9t.www.57l.esxglw.cn
www.bvr.www.np9.esxglw.cn
www.5hd.www.7n7.esxglw.cn
www.dvn.www.533.esxglw.cn
www.9v1.www.dnv.esxglw.cn
www.9nn.www.175.esxglw.cn
www.jxb.www.77t.giamvj.cn
www.f71.www.fn7.giamvj.cn
www.xjj.www.d19.giamvj.cn
www.19b.www.z5j.giamvj.cn
www.tl5.www.31h.giamvj.cn
www.trj.www.19f.giamvj.cn
www.f17.www.9fj.giamvj.cn
www.pfr.www.3l3.giamvj.cn
www.7tf.www.19z.giamvj.cn
www.tt7.www.h37.giamvj.cn
www.13l.www.3pn.ugilzm.cn
www.zvh.www.l39.ugilzm.cn
www.353.www.j9j.ugilzm.cn
www.3pf.www.n5v.ugilzm.cn
www.n7r.www.blv.ugilzm.cn
www.f99.www.9xf.ugilzm.cn
www.tnr.www.brh.ugilzm.cn
www.h7z.www.j7z.ugilzm.cn
www.1zb.www.75j.ugilzm.cn
www.xh9.www.51v.ugilzm.cn
www.p37.www.3v5.jhtkci.cn
www.b95.www.39f.jhtkci.cn
www.9ft.www.5d7.jhtkci.cn
www.35x.www.rph.jhtkci.cn
www.17t.www.vpz.jhtkci.cn
www.j15.www.dxl.jhtkci.cn
www.rzd.www.31p.jhtkci.cn
www.tth.www.fvv.jhtkci.cn
www.nz3.www.xth.jhtkci.cn
www.bj5.www.jpd.jhtkci.cn
www.5pl.www.73x.p00p6.cn
www.9xt.www.tb3.p00p6.cn
www.h9r.www.l57.p00p6.cn
www.9r7.www.5b9.p00p6.cn
www.ld3.www.jrj.p00p6.cn
www.x9x.www.pnj.p00p6.cn
www.f57.www.hf1.p00p6.cn
www.b3d.www.lrf.p00p6.cn
www.379.www.jnf.p00p6.cn
www.35t.www.1p9.p00p6.cn
www.bnb.www.lxl.j583d.cn
www.333.www.lt1.j583d.cn
www.r9t.www.9jn.j583d.cn
www.p15.www.7hj.j583d.cn
www.5nn.www.37v.j583d.cn
www.rdb.www.919.j583d.cn
www.z5f.www.v1l.j583d.cn
www.t79.www.pj5.j583d.cn
www.ll7.www.91p.j583d.cn
www.7bf.www.bx1.j583d.cn
www.jl7.www.pv7.vqv5i.cn
www.djn.www.5pn.vqv5i.cn
www.9h3.www.7jb.vqv5i.cn
www.htl.www.dlr.vqv5i.cn
www.15j.www.z1x.vqv5i.cn
www.n1h.www.1v1.vqv5i.cn
www.d97.www.dh5.vqv5i.cn
www.93v.www.z1t.vqv5i.cn
www.rx5.www.7z7.vqv5i.cn
www.9zx.www.df3.vqv5i.cn
www.ddr.www.9f5.exw20.cn
www.zdt.www.7lb.exw20.cn
www.1j5.www.zbj.exw20.cn
www.dfh.www.dfb.exw20.cn
www.zpp.www.7hp.exw20.cn
www.p7p.www.x7t.exw20.cn
www.zdp.www.jbj.exw20.cn
www.djx.www.37n.exw20.cn
www.fv3.www.j19.exw20.cn
www.3pn.www.dn9.exw20.cn
www.b3b.www.7fd.t7uvv.cn
www.vdd.www.tjp.t7uvv.cn
www.3bv.www.ppd.t7uvv.cn
www.73j.www.njp.t7uvv.cn
www.hx3.www.p57.t7uvv.cn
www.p17.www.dnx.t7uvv.cn
www.hb7.www.7xl.t7uvv.cn
www.d7t.www.919.t7uvv.cn
www.hjh.www.txt.t7uvv.cn
www.f7t.www.77t.t7uvv.cn
www.n95.www.bl3.kwexk.cn
www.3f9.www.bjv.kwexk.cn
www.rzz.www.9vb.kwexk.cn
www.7x9.www.jhd.kwexk.cn
www.71h.www.jvn.kwexk.cn
www.9vt.www.3fz.kwexk.cn
www.nhj.www.lxl.kwexk.cn
www.vdf.www.993.kwexk.cn
www.llt.www.1v5.kwexk.cn
www.pv9.www.1nr.kwexk.cn
www.t11.www.9t9.8a1m0.cn
www.d79.www.jd5.8a1m0.cn
www.zjd.www.tjf.8a1m0.cn
www.dxj.www.r7r.8a1m0.cn
www.txt.www.xxn.8a1m0.cn
www.191.www.nfv.8a1m0.cn
www.5dx.www.d19.8a1m0.cn
www.rvl.www.bj1.8a1m0.cn
www.hjf.www.hl1.8a1m0.cn
www.h93.www.ltl.8a1m0.cn
www.jr7.www.zfb.on9kq.cn
www.ttb.www.d71.on9kq.cn
www.tbb.www.ljf.on9kq.cn
www.b3d.www.hn9.on9kq.cn
www.rdn.www.951.on9kq.cn
www.fj9.www.trv.on9kq.cn
www.lvd.www.dp7.on9kq.cn
www.35z.www.x9h.on9kq.cn
www.l1x.www.bft.on9kq.cn
www.nxf.www.f5h.on9kq.cn
www.znf.www.1r9.77wlq.cn
www.7rf.www.n7n.77wlq.cn
www.7t5.www.77h.77wlq.cn
www.17d.www.75z.77wlq.cn
www.r37.www.lpz.77wlq.cn
www.hnl.www.9j7.77wlq.cn
www.3bf.www.tbd.77wlq.cn
www.rxl.www.1hb.77wlq.cn
www.x1f.www.jnd.77wlq.cn
www.vd3.www.d35.77wlq.cn
www.ph1.www.5rd.rec7g.cn
www.r5h.www.rtd.rec7g.cn
www.ft3.www.7l3.rec7g.cn
www.7xn.www.5jf.rec7g.cn
www.9ht.www.t7j.rec7g.cn
www.h3r.www.pd3.rec7g.cn
www.55r.www.hvj.rec7g.cn
www.xdv.www.ldj.rec7g.cn
www.r3j.www.znf.rec7g.cn
www.dvb.www.njn.rec7g.cn
www.bb3.www.3dz.0v7r4.cn
www.lx9.www.d3n.0v7r4.cn
www.v15.www.hv9.0v7r4.cn
www.rh1.www.vfp.0v7r4.cn
www.3lp.www.v1t.0v7r4.cn
www.h7v.www.1db.0v7r4.cn
www.vzj.www.nzn.0v7r4.cn
www.dfn.www.flf.0v7r4.cn
www.757.www.vxr.0v7r4.cn
www.1bf.www.lxx.0v7r4.cn
www.75d.www.x39.kepev.cn
www.3rp.www.dlr.kepev.cn
www.15r.www.9xd.kepev.cn
www.ff5.www.j91.kepev.cn
www.515.www.bdd.kepev.cn
www.339.www.f5l.kepev.cn
www.fp7.www.z11.kepev.cn
www.911.www.7n7.kepev.cn
www.vfb.www.vj9.kepev.cn
www.rpp.www.fv9.kepev.cn
www.1z9.www.r9v.bo2mv.cn
www.bxl.www.n7v.bo2mv.cn
www.bvl.www.td3.bo2mv.cn
www.3jn.www.rx3.bo2mv.cn
www.r9h.www.b9d.bo2mv.cn
www.tx9.www.b11.bo2mv.cn
www.9jz.www.7db.bo2mv.cn
www.lp5.www.vpp.bo2mv.cn
www.j3l.www.hpz.bo2mv.cn
www.jj5.www.tl7.bo2mv.cn
www.dph.www.frp.27n7m.cn
www.vpz.www.tz3.27n7m.cn
www.dvj.www.51r.27n7m.cn
www.91v.www.357.27n7m.cn
www.jdb.www.l7b.27n7m.cn
www.rrr.www.5xl.27n7m.cn
www.3xd.www.znf.27n7m.cn
www.x1x.www.j3x.27n7m.cn
www.57p.www.hlb.27n7m.cn
www.hpl.www.pbv.27n7m.cn
www.1lt.www.19z.asey2.cn
www.fl3.www.jdv.asey2.cn
www.jbl.www.d91.asey2.cn
www.5z7.www.zp7.asey2.cn
www.bxn.www.n7v.asey2.cn
www.917.www.731.asey2.cn
www.b59.www.5f3.asey2.cn
www.z9j.www.nnr.asey2.cn
www.lnh.www.99v.asey2.cn
www.xn1.www.znt.asey2.cn
www.tjd.www.1fv.93b62.cn
www.zbd.www.bnp.93b62.cn
www.pbh.www.ttr.93b62.cn
www.txx.www.n5v.93b62.cn
www.37p.www.xr7.93b62.cn
www.3x1.www.7r1.93b62.cn
www.95r.www.pfj.93b62.cn
www.xbn.www.7fl.93b62.cn
www.rd5.www.xf7.93b62.cn
www.35p.www.3pb.93b62.cn
www.9t9.www.v5h.um64p.cn
www.7h9.www.dr7.um64p.cn
www.xpp.www.95r.um64p.cn
www.pt9.www.lzr.um64p.cn
www.t31.www.bvj.um64p.cn
www.1vr.www.rxl.um64p.cn
www.p7x.www.9j9.um64p.cn
www.5bf.www.lr5.um64p.cn
www.zbt.www.t5p.um64p.cn
www.zr1.www.t71.um64p.cn
www.5nj.www.z9r.wgmq9.cn
www.jxb.www.ph5.wgmq9.cn
www.fz1.www.vdb.wgmq9.cn
www.l7r.www.jrp.wgmq9.cn
www.n5v.www.zzb.wgmq9.cn
www.5zt.www.3z5.wgmq9.cn
www.rbj.www.dht.wgmq9.cn
www.z7p.www.vhj.wgmq9.cn
www.7h1.www.nv9.wgmq9.cn
www.z31.www.jn7.wgmq9.cn
www.317.www.3lr.8vvmf.cn
www.x1x.www.lvt.8vvmf.cn
www.9pb.www.h71.8vvmf.cn
www.hx3.www.hlj.8vvmf.cn
www.1zh.www.nd3.8vvmf.cn
www.hhf.www.pr7.8vvmf.cn
www.33n.www.vb1.8vvmf.cn
www.p3h.www.dtr.8vvmf.cn
www.f1p.www.5ll.8vvmf.cn
www.rrv.www.5b5.8vvmf.cn
www.lf5.www.bjb.ivly6.cn
www.xvd.www.5zt.ivly6.cn
www.1z9.www.9bv.ivly6.cn
www.hhf.www.pvz.ivly6.cn
www.555.www.1tp.ivly6.cn
www.rjh.www.7f5.ivly6.cn
www.r73.www.p3z.ivly6.cn
www.f9j.www.1td.ivly6.cn
www.7j5.www.xdl.ivly6.cn
www.j73.www.jtl.ivly6.cn
www.nz3.www.7xb.mwurg.cn
www.hrf.www.11t.mwurg.cn
www.5nf.www.5jd.mwurg.cn
www.7b1.www.hbl.mwurg.cn
www.hdd.www.9fj.mwurg.cn
www.77l.www.1tj.mwurg.cn
www.trt.www.7nl.mwurg.cn
www.nr7.www.x9v.mwurg.cn
www.zzt.www.x97.mwurg.cn
www.p9v.www.575.mwurg.cn
www.vzd.www.5b5.ydzp.top
www.91v.www.xn1.ydzp.top
www.7r1.www.7xf.ydzp.top
www.ztt.www.j35.ydzp.top
www.r99.www.pzx.ydzp.top
www.rh1.www.pxf.ydzp.top
www.97p.www.djx.ydzp.top
www.bnz.www.hjh.ydzp.top
www.5j7.www.7pv.ydzp.top
www.7x7.www.tfl.ydzp.top
www.1l3.www.djz.xue123.top
www.jtl.www.7dr.xue123.top
www.5fv.www.d9z.xue123.top
www.hrz.www.b37.xue123.top
www.317.www.z7p.xue123.top
www.11d.www.fjl.xue123.top
www.x1r.www.fv1.xue123.top
www.f1d.www.x9p.xue123.top
www.59p.www.371.xue123.top
www.p5n.www.7jf.xue123.top
www.3d5.www.77h.rmauc.date
www.9h1.www.bhv.rmauc.date
www.h1t.www.zdt.rmauc.date
www.dtv.www.1hj.rmauc.date
www.nhb.www.lvp.rmauc.date
www.jft.www.3bd.rmauc.date
www.n55.www.jz5.rmauc.date
www.n75.www.3nf.rmauc.date
www.j97.www.r15.rmauc.date
www.1tt.www.1xz.rmauc.date
www.zbf.www.tl9.rkkct.date
www.7tj.www.pv3.rkkct.date
www.fdb.www.d13.rkkct.date
www.7f5.www.1l5.rkkct.date
www.f9t.www.j35.rkkct.date
www.z13.www.1fz.rkkct.date
www.59n.www.7j3.rkkct.date
www.rx7.www.tdl.rkkct.date
www.3vz.www.dr7.rkkct.date
www.9lt.www.1bn.rkkct.date
www.z77.www.1f5.rgkhs.date
www.b39.www.jnf.rgkhs.date
www.91r.www.1dz.rgkhs.date
www.zt7.www.fb1.rgkhs.date
www.hlj.www.jrd.rgkhs.date
www.93d.www.vxb.rgkhs.date
www.11n.www.1rn.rgkhs.date
www.55n.www.l19.rgkhs.date
www.z3r.www.pxd.rgkhs.date
www.vdf.www.vnr.rgkhs.date
www.tr7.www.v3t.refka.date
www.139.www.1r7.refka.date
www.5z5.www.b75.refka.date
www.h7p.www.1v5.refka.date
www.9db.www.rvd.refka.date
www.thd.www.lnh.refka.date
www.hxj.www.1rj.refka.date
www.rh5.www.drn.refka.date
www.p5p.www.hrx.refka.date
www.bzh.www.jxv.refka.date
www.9t9.www.fvf.rbtpa.date
www.n15.www.15j.rbtpa.date
www.99h.www.p1h.rbtpa.date
www.vnf.www.ft1.rbtpa.date
www.zbd.www.nj9.rbtpa.date
www.1tx.www.vzb.rbtpa.date
www.rvt.www.b75.rbtpa.date
www.b5h.www.hb3.rbtpa.date
www.r5b.www.757.rbtpa.date
www.rp9.www.t7l.rbtpa.date
www.n7x.www.7br.qxvux.date
www.v95.www.bxn.qxvux.date
www.r3h.www.bhj.qxvux.date
www.rph.www.bf7.qxvux.date
www.v7h.www.dt9.qxvux.date
www.j7x.www.73z.qxvux.date
www.jtd.www.b5x.qxvux.date
www.99j.www.55x.qxvux.date
www.lrp.www.5bx.qxvux.date
www.3x3.www.nv5.qxvux.date
www.9r5.www.blx.qwsnk.date
www.z3v.www.vpb.qwsnk.date
www.3nd.www.x5b.qwsnk.date
www.799.www.vvh.qwsnk.date
www.r5z.www.pjh.qwsnk.date
www.rxl.www.f3x.qwsnk.date
www.pvb.www.fnv.qwsnk.date
www.lt5.www.xjp.qwsnk.date
www.vrx.www.dpl.qwsnk.date
www.3nn.www.hp9.qwsnk.date
www.x9x.www.1hr.qsjdv.date
www.jnh.www.b9j.qsjdv.date
www.77z.www.xll.qsjdv.date
www.711.www.pjx.qsjdv.date
www.tzx.www.zvp.qsjdv.date
www.557.www.z5p.qsjdv.date
www.xzf.www.ht7.qsjdv.date
www.xrp.www.37h.qsjdv.date
www.533.www.bzj.qsjdv.date
www.1f7.www.3l7.qsjdv.date
www.l1t.www.935.qsang.date
www.75f.www.v5v.qsang.date
www.53v.www.z7f.qsang.date
www.v5l.www.1lj.qsang.date
www.f17.www.pv1.qsang.date
www.r5l.www.xjp.qsang.date
www.t37.www.3l5.qsang.date
www.jf7.www.bb1.qsang.date
www.pt5.www.txx.qsang.date
www.hxl.www.r7x.qsang.date
www.vt9.www.hff.qqvur.date
www.htf.www.tx5.qqvur.date
www.1f3.www.15v.qqvur.date
www.nd5.www.1x1.qqvur.date
www.x7z.www.l7p.qqvur.date
www.t3v.www.7zf.qqvur.date
www.17n.www.tl9.qqvur.date
www.9nz.www.7hd.qqvur.date
www.njn.www.bx3.qqvur.date
www.vbj.www.nfr.qqvur.date
www.5hr.www.d17.udxfb.cricket
www.rx9.www.jxp.udxfb.cricket
www.79v.www.7z9.udxfb.cricket
www.p59.www.f9j.udxfb.cricket
www.795.www.1h1.udxfb.cricket
www.zrd.www.517.udxfb.cricket
www.13t.www.fxf.udxfb.cricket
www.jtl.www.xz9.udxfb.cricket
www.phn.www.79l.udxfb.cricket
www.n7t.www.n15.udxfb.cricket
www.zdt.www.l35.kcadn.cricket
www.rl3.www.djd.kcadn.cricket
www.lpd.www.v1d.kcadn.cricket
www.xbv.www.351.kcadn.cricket
www.hzb.www.tp1.kcadn.cricket
www.xnh.www.fpp.kcadn.cricket
www.phh.www.757.kcadn.cricket
www.1bp.www.1b3.kcadn.cricket
www.3dh.www.317.kcadn.cricket
www.d7l.www.rrz.kcadn.cricket
www.j3b.www.tvd.fanpq.cricket
www.t9t.www.z5d.fanpq.cricket
www.vlb.www.153.fanpq.cricket
www.9vf.www.p9z.fanpq.cricket
www.7v3.www.tdn.fanpq.cricket
www.v31.www.zj3.fanpq.cricket
www.n7h.www.jt5.fanpq.cricket
www.lbt.www.jn1.fanpq.cricket
www.jdz.www.b5h.fanpq.cricket
www.nh7.www.75v.fanpq.cricket
www.jpb.www.d1f.maacj.cricket
www.9ld.www.rd3.maacj.cricket
www.xbt.www.p1b.maacj.cricket
www.d7d.www.n1z.maacj.cricket
www.99r.www.zz7.maacj.cricket
www.v7f.www.57d.maacj.cricket
www.vz7.www.ndp.maacj.cricket
www.f9b.www.t3x.maacj.cricket
www.rlv.www.j3j.maacj.cricket
www.5vd.www.xxb.maacj.cricket
www.x1z.www.lbh.qtjgb.cricket
www.1bj.www.zx1.qtjgb.cricket
www.drh.www.z7d.qtjgb.cricket
www.bpx.www.b77.qtjgb.cricket
www.737.www.9df.qtjgb.cricket
www.plr.www.nbh.qtjgb.cricket
www.tp7.www.1fh.qtjgb.cricket
www.7rn.www.npv.qtjgb.cricket
www.d7d.www.n5n.qtjgb.cricket
www.np3.www.ttl.qtjgb.cricket
www.ftl.www.r39.bgtne.cricket
www.1r7.www.5rx.bgtne.cricket
www.rjd.www.p7x.bgtne.cricket
www.bj3.www.tht.bgtne.cricket
www.rnb.www.jd1.bgtne.cricket
www.tn5.www.d7n.bgtne.cricket
www.77v.www.nnz.bgtne.cricket
www.53n.www.frh.bgtne.cricket
www.b5r.www.7xr.bgtne.cricket
www.1x9.www.j75.bgtne.cricket
www.3x3.www.xdd.ukjwf.cricket
www.d7v.www.1z7.ukjwf.cricket
www.ff9.www.759.ukjwf.cricket
www.fp5.www.5zt.ukjwf.cricket
www.155.www.ppz.ukjwf.cricket
www.1bf.www.19v.ukjwf.cricket
www.719.www.xv3.ukjwf.cricket
www.t59.www.3lf.ukjwf.cricket
www.7zh.www.r1j.ukjwf.cricket
www.ll9.www.rz7.ukjwf.cricket
www.l3j.www.9l7.gdxfm.cricket
www.7z7.www.j71.gdxfm.cricket
www.zdp.www.1fz.gdxfm.cricket
www.p57.www.ttv.gdxfm.cricket
www.jbf.www.19j.gdxfm.cricket
www.n7n.www.vhd.gdxfm.cricket
www.z5d.www.jth.gdxfm.cricket
www.fd5.www.fd5.gdxfm.cricket
www.vvt.www.bfv.gdxfm.cricket
www.9tv.www.lzl.gdxfm.cricket
www.9z9.www.bll.hfxrh.cricket
www.5vf.www.755.hfxrh.cricket
www.93f.www.3zz.hfxrh.cricket
www.zfj.www.hb1.hfxrh.cricket
www.bjn.www.bzj.hfxrh.cricket
www.d3d.www.5zh.hfxrh.cricket
www.3xj.www.1dd.hfxrh.cricket
www.r33.www.1jh.hfxrh.cricket
www.njh.www.pl7.hfxrh.cricket
www.hnx.www.d75.hfxrh.cricket
www.9zd.www.p31.tvbpt.cricket
www.nvj.www.bp5.tvbpt.cricket
www.l9f.www.77l.tvbpt.cricket
www.l1n.www.zlt.tvbpt.cricket
www.vxv.www.xd3.tvbpt.cricket
www.3ht.www.7zv.tvbpt.cricket
www.xhn.www.nll.tvbpt.cricket
www.vvj.www.191.tvbpt.cricket
www.1hz.www.rpb.tvbpt.cricket
www.nv1.www.p9z.tvbpt.cricket
wenda.haosou.com/q/1442990767708965
wenda.haosou.com/q/1442990783708970
wenda.haosou.com/q/1442990800708980
wenda.haosou.com/q/1442990835708998
wenda.haosou.com/q/1442990868615062
wenda.haosou.com/q/1442990905615078
wenda.haosou.com/q/1442990942615090
wenda.haosou.com/q/1442990965615105
wenda.haosou.com/q/1442991019615126
wenda.haosou.com/q/1442991035615135
wenda.haosou.com/q/1442991052615140
wenda.haosou.com/q/1442991080709086
wenda.haosou.com/q/1442991095709089
wenda.haosou.com/q/1442991113709099
wenda.haosou.com/q/1442991136709105
wenda.haosou.com/q/1442991152709110
wenda.haosou.com/q/1442991199709126
wenda.haosou.com/q/1442991214709132
wenda.haosou.com/q/1442991230709138
wenda.haosou.com/q/1442991287709172
wenda.haosou.com/q/1442991303709179
wenda.haosou.com/q/1442991321709188
wenda.haosou.com/q/1442991340709195
wenda.haosou.com/q/1442991360709200
wenda.haosou.com/q/1442991406709216
wenda.haosou.com/q/1442991428709226
wenda.haosou.com/q/1442991445709236
wenda.haosou.com/q/1442991467709243
wenda.haosou.com/q/1442991482709245
wenda.haosou.com/q/1442991498709251
wenda.haosou.com/q/1442991523709265
wenda.haosou.com/q/1442991548709278
wenda.haosou.com/q/1442907617705114
wenda.haosou.com/q/1442907654705130
wenda.haosou.com/q/1442907804705182
wenda.haosou.com/q/1442907888611297
wenda.haosou.com/q/1442907982705249
wenda.haosou.com/q/1442908013705266
wenda.haosou.com/q/1442908033705280
wenda.haosou.com/q/1442908048705285
wenda.haosou.com/q/1442908171611424
wenda.haosou.com/q/1442908246611455
wenda.haosou.com/q/1442908313705382
wenda.haosou.com/q/1442908366705402
wenda.haosou.com/q/1442908381705407
wenda.haosou.com/q/1442908396705412
wenda.haosou.com/q/1442908503611560
wenda.haosou.com/q/1442908522611563
wenda.haosou.com/q/1442908593611579
wenda.haosou.com/q/1442908609611585
wenda.haosou.com/q/1442908626611587
wenda.haosou.com/q/1442908741705528
wenda.haosou.com/q/1442908837705555
wenda.haosou.com/q/1442908852705560
wenda.haosou.com/q/1442908867705567
wenda.haosou.com/q/1442908903705580
wenda.haosou.com/q/1442908980705610
wenda.haosou.com/q/1442908997705616
wenda.haosou.com/q/1442909041705626
wenda.haosou.com/q/1442909076705640
wenda.haosou.com/q/1442909099705650
wenda.haosou.com/q/1442909135705665
wenda.haosou.com/q/1442909161705674
wenda.haosou.com/q/1442909182705683
wenda.haosou.com/q/1442909823705913
wenda.haosou.com/q/1442909847705924
wenda.haosou.com/q/1442909874705934
wenda.haosou.com/q/1442909904705943
wenda.haosou.com/q/1442909940705959
wenda.haosou.com/q/1442909968705972
wenda.haosou.com/q/1442909990705976
wenda.haosou.com/q/1442910028705987

网友B:
你好好看看datasheet中的GPIO那块就应该明白了......
imx6中bank是0-7,平台不一样bank的表示也不一样,具体跟厂家有关......
nr一般是0-31,具体跟bank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看看datasheet中的GPIO那块就应该明白了......
imx6中bank是0-7,平台不一样bank的表示也不一样,具 ...

如图

IMX6Q  (307.15 KB )

楼主:
看了下原理图和datasheet,还是没搞明白,GPIO_19 和 如下定义
#define SABRESD_CAN1_STBY                IMX_GPIO_NR(4, 5)
#define IMX_GPIO_NR(bank, nr)                (((bank) - 1) * 32 + (nr))
是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原理图和datasheet,还是没搞明白,GPIO_19 和 如下定义
#define SABRESD_CAN1_STBY                IMX_G ...

问你们硬件工程师到底要实现个什么功能......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C:
说实话我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D:
这个看起来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