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求帮忙看看这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楼主(2015-09-24):
第一次画,这应该是个开关电源的图

楼主:
帮忙看下,周围都没人做这个,没人教

网友A:
估计大家没有这个时间啊

楼主:
功率走线(走主要功率的部分)和信号走线要注意区分,功率走线要加粗;

2. 功率回路要尽量做小,包括C9,C15到变压器(1,2)到Q2到R25,R26, 变压器(7,8)到D1到C6, 变压器(5,6)到D5到C12;

3. 功率地与信号地要加以区分,原边功率地包括C15的地和R25,R26的地,信号地包括C16,C18,C19,C21,C22的地和芯片地,连接时先将信号地和芯片地连接到一起,最后再统一连接到功率地上;

这是上次布图别人给的建议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说一个也行啊,明天要交:(

网友B:
不要所有线都很粗,信号线10-12mil就行,电流线,电源线粗些
间距大点,双面板不能小于10mil,间距12mil,15mil都行,如果是实验板,改,修,割线都方便些,
特别注意直插件的孔,别插不进去。一定要做DRC校验再做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所有线都很粗,信号线10-12mil就行,电流线,电源线粗些
间距大点,双面板不能小于10mil,间距12mil,1 ...

好的 谢谢了 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