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II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大神们,请问IIC通讯中,单片机对IIC器件写数据,写完一个字节后,单片机收到了IIC器件的ACK信号,是不是代表,我写数据是没问题的》?

网友A:
不代表写数据没问题,你可以把刚写入的数据读出,与预定数据对比一致才表明已写进去

网友B:
只能说对方收到了一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代表写数据没问题,你可以把刚写入的数据读出,与预定数据对比一致才表明已写进去 ...

就是说收到了ACK信号 就说明IIC器件已经接收到了MCU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对方收到了一个字节的数据

恩恩,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A(2015-10-24):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收到了ACK信号 就说明IIC器件已经接收到了MCU的数据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