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激励电路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9-24):
看了个激励电路,其中的D19二极管不知作用是什么,好像可有可无的样子,不知能不能去掉,有影响电路吗(这是电磁炉功率管的驱动电路)

网友A:
一般都没有这个二极管,倒是在IGBT和驱动输出之间串联一个小电阻

楼主:
在IGBT 与驱动之间串一个小电阻,那是带阻尼的功率管,可这个有点不一样呢。

楼主:
不会是怕驱动端的峰压过高损坏IGBT的驱动脚,而引入这个二极管吧?但它的驱动电压是从+22V引入的。再大也不会大于22V啊,去哪儿引起的峰压过高呢?!·

网友B:
用于旁路上电时功率IGBT的密勒电容的电荷,若没有这个D,上电时若驱动为高阻,C36上的电压又比较低,则Q10的发射结很容易被反向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于旁路上电时功率IGBT的密勒电容的电荷,若没有这个D,上电时若驱动为高阻,C36上的电压又比较低,则Q10 ...

密勒电容不是应该产生关断延迟的效果么?难道可以超过驱动电路的电源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于旁路上电时功率IGBT的密勒电容的电荷,若没有这个D,上电时若驱动为高阻,C36上的电压又比较低,则Q10 ...

上电时的。。。。。。明白了。。。。

网友D:
如果后面是IGBT,还真见过结电容造成的栅极过电压现象,在IGBT截止的瞬间产生。有这个二极管可以箝位到 22V + Vd

楼主:
楼上大叔高见,正是如此(应是如此)

楼主:
这个是电磁炉上的功率管,它们有几部分电源供电的,驱动电压是通过一个小模块产生的,而IGBT的主电源是220V直接整流而来,有300V,振荡后才送到Q1漏极,漏极的峰压很高,有可能大于400V(估计而已)。应是截止时产生结电容峰压(这个刚听楼上大叔说,也不知道其原理)。防止其击穿吧。

网友B:
正常工作以后,关闭期间Q8,Q3一直导通,栅极电压很低, D19根本不起作用的。D19的唯一用途,只有在上电初期,驱动还末正常工作之前起作用

楼主:
楼上老总高见!!说得更有理啊!

楼主:
这些都是电磁炉的单元电路,还有个PWM脉宽调控电路  有点不太明白其中原理啊。传上来让大虾分析一下  :图中所提:CPU脉冲越宽C33电压越高,这点容易分析些,但G点电压大小是主要通过  改变C20容值大小来得到(意思是Q7是要么是截断要么是直接饱和导通,其余的状态所产生的电流向C20充电,可忽略吗?),还是主要通过C33的电压高低来改变Q7的导通电阻率组成的RC(Q7与C20)积分电路来实现电压的高低呢?电路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