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做PVD掉电检测保存数据到flash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我用STM32做掉电检测,在检测到掉电后保存数据到flash,我已经检测到掉电了,而且已经进入PVD中断了,保存数据的函数也是执行完了的,但为什么就是数据没有保存成功呢?  怀疑是电容不够大,更换成大电容也没有什么改变。请大家讨论一下,顺便给点建议???
判断数据没有保存成功的方法:是下次上电读取FLASH时,读取的数据(0xffff)和保存的数据不一致。
保存数据的函数执行完测试方法:是将3.3V电源电压降到2.8V,通过JLINK监测程序和FLASH地址,FLASH地址中的数据和保存的数据一致。通过3.3V上电第一次读取数据是正确的;第二次直接掉电数据保存异常,导致再上电数据读取不正确。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那???

网友A(2017-08-02):
楼主现在有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