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昨天无聊拆了个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5-09-24):
昨天闲着没事拆了个笔记本电池,DELL的,原来里面是这样啊,好伤心,原本还以为是像手机电池一样的一整块儿呢,原来也是电芯呀!

网友A:
一整块的聚合物电池也得是好几块串联一起吧,不然电压不够,标准锂电便宜点,所以就选这个咯

网友B:
特斯拉汽车的电池组也有N节18650锂电池组成的

网友C:
我也拆过哈,也是戴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汽车的电池组也有N节18650锂电池组成的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拆过哈,也是戴尔的

也是这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整块的聚合物电池也得是好几块串联一起吧,不然电压不够,标准锂电便宜点,所以就选这个咯 ...

好吧!感觉这种电池不耐用。

网友D:
我也拆过,是联想的,无法充电也无法放电,似乎开路一般,拆开外壳,看单节电池都有电压的,把电池组断开一下,就恢复了。

网友E:
丫的,原来就是普通电池串联的;

网友F:
我拆的DELL630,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拆过,是联想的,无法充电也无法放电,似乎开路一般,拆开外壳,看单节电池都有电压的,把电池组断开一 ...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丫的,原来就是普通电池串联的;

这可不是普通的电池啊,这是电信。

网友G:
18650的电池,经典的锂电池,没什么不好,别以为专做的方块电池就好呀,大工业的18650才好呢

网友H:
我现在用的手电,全都是这种笔记本里的电芯,还好,挺好用的

网友I:
不错的DIY工作。

网友J:
听说拆这个玩意还有讲究的,要不拆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听说拆这个玩意还有讲究的,要不拆废了

我拆的就是废的

网友K(2016-01-15):
还是LG的电芯哦,不错呢!

网友L:
真没见过笔记本电池不是用18650的,拆一个笔记本电池,能自己装俩移动电源~

网友M(2017-08-29):
笔记本电池18650,我还第一次看。。。

网友N:
电芯不可能全坏,还可以再利用

网友O:
哈哈,看外形还不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哈哈,看外形还不明白吗

外形和内在有必然联系么?

网友P:
这种电池看起来感觉和电脑高端上档次不太匹配啊

网友Q(2017-11-02):
我弟弟的遥控车也是这种电池,两块五一节(滑稽)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弟弟的遥控车也是这种电池,两块五一节(滑稽)

开玩笑,不一样的!

网友R:
现在除了手机电池这种空间限制很大的,大部分都是用18650电芯组起来的。

网友S:
没有软包?

网友T:
这种锂电很好的,你可以用这些做个手机充电宝了,比市面上一般的好

网友U:
有没有自己能把电芯换了的,还不能锁住,要是能把锁子芯片去掉就更好了。

网友U(2017-12-11):
想着做一个笔记本充电宝呗,可以用大电芯的。

网友V:
这电池便宜啊,性能也还行。

网友V:
笔记本都是用这种电池的啦。哪会给你用锂电池。

网友W:
这是圆柱的,也有笔记本用的是方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是圆柱的,也有笔记本用的是方块的。

是吗?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