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PCB板上两个陶瓷电容之间的距离多少为好?有打赏

楼主(2015-09-24):
我发现各个厂家对PCB板上陶瓷电容的间距都不一样,到底间隔多大为好?近了或者远了对板子有什么影响么?
大家来讨论下。俺钱包里只有10元,赏完为止。

楼主:
没人讨论么?

网友A:
这个和具体的功能设计相关的。

网友B:
我们公司规定大于0.75mm即可,是有工厂制程能力决定的。如果制程能力强的话,距离也可以更小的。

网友C:
从电路原理设计上来说,不同功能电路时,对距离要求也不一样,元件间的相对位置、摆放先后也可能有讲究;
从生产角度来说,贴片机的贴片精度及吸嘴大小形状,会对元件间的距离有要求,太近了可能会有干涉;

网友C:
好像对距离的要求,不只是针对陶瓷电容的,基本上体积越大,间距要求越大吧;
对陶瓷电容的距离要求,有一个,是因为陶瓷电容容易断裂,所以要求不能离板边太近,以免分板时PCB弯曲,超过电容容许的程度,把电容掰断了。

网友D:
两个陶瓷电容一般对爬电间隙有要求的要考虑距离问题,上个月我们测试工程师进行浪涌测试时候,电梯主控板上两个陶瓷电容在共模2KV时由于靠的太近就出现打火花最终电容直接裂开了。别的就是楼上所提到板边的问题,这个要针对于所有元件。

网友E:
这个有要求吗?

网友E:
电容之间应该没有干扰吧。

网友F:
影响很大吗?

网友:
很大了应该电容就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