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神舟1号开发板RBT6换成RCT6可以么

楼主(2015-09-24):
神舟1号开发板RBT6换成RCT6可以么?管脚是一样的,是不是头文件换掉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可以更换的,那样就有了更大的存储空间和运行空间。当然,如果你头文件真的不换的话,你把RBT6的程序下进去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C:
头文件都不用换,就是flash大小不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晚上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D:
用的哪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