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Kinetis 系列MCU RTC设计问题

楼主(2015-09-24):
请教一下,该系列MCU RTC模块 硬件部分没有日历功能?

(1)那RTC模块的作用仅仅是用来提供触发和中断的吗?
(2)想设计日历功能的话只能通过软件实现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RTC其实就是可以做秒计数的模块。
那么有秒计数了,具体实现日历功能,就可以使用软件去实现。
硬件是没有日历功能的,之后计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RTC其实就是可以做秒计数的模块。
那么有秒计数了,具体实现日历功能,就可以使用软件去实现。

hi  您好。
  在一个中断很多的软件系统里,为了实现时钟功能,还需要开启这一个中断,这样又增加了软件的复杂度。
  如果把日历时钟直接在RTC模块硬件里实现  这样会不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您好。
  在一个中断很多的软件系统里,为了实现时钟功能,还需要开启这一个中断,这样又增加了软件 ...

目前不支持硬件日历,如果你一定要硬件日历,那么建议你外挂一个时钟芯片。

楼主:
嗯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不支持硬件日历,如果你一定要硬件日历,那么建议你外挂一个时钟芯片。 ...

嗯 好的 多谢

网友A:
不客气,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网友B:
日历是自己用RTC来做

网友C:
设计日历的话,是用RTC作为硬件,用软件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历是自己用RTC来做

为不做在硬件里呢,是为了节省成本吗?

网友D:
日历是怎么做在硬件里呢?不是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历是怎么做在硬件里呢?不是太懂啊

把软件里的逻辑 直接在RTL  code里实现,不知道现在的RTC为什么都不做这个

网友E:
还真没见过硬件带日历功能的

网友F:
楼主最后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历是自己用RTC来做

嗯呢,我就是很纳闷为什么MCU里不直接把RTC这块做成时钟芯片那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没见过硬件带日历功能的

我在考虑 直接在RTC模块上 把日历做成硬件的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后是怎么实现的呢

还没有实现,目前只是考虑  需不需要做进硬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