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keil MDK 5.11a单步调试点多下才运行一步

楼主(2015-09-24):
大家好!
       我用keil MDK  5.11调试STM32F030R8T6,单步调试每步都得点3次才能走到下一步,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遇到过吗,不知怎么解决,谢谢指点。

楼主:
是硬件仿真。

网友A: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B:
可能软件问题吧;

楼主:
Keil MDK5.11的驱动是Windows7 and Windows8下的,我的系统是XP,用的是以前Keil MDK4.23的驱动,不知是否这个原因。

网友C:
看有没有开优化,还有就是keil5以上的版本debug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单步,全速偶尔会不正常。

网友D:
Keil MDK5.11的驱动是Windows7 and Windows8下的,我的系统是XP,用的是以前Keil MDK4.23的驱动,不知是否这个原因。

可能是兼容性不好

楼主(2015-12-19):
已经知道了,路径要放在全英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