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22F里面怎么把浮点数通过UART发送到PC串口调试软件并显示成浮点数

楼主(2015-09-24):
各位大神,我用的是K22F评估板,芯片是MK22fn512VLH12,cortex-M4上编写了一个波形产生函数,想通过UART发送到PC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来看数据,怎么得到的是一串乱码?

请问大神,得到的Xin[i]需要什么处理,要转换成char型还是int型?如何才能将Xin[i]得数发送到PC上显示成浮点数。

比如,Xin[100]=1.2345678
那么如何使Xin[100]通过UART发送到PC,串口调试软件上也能显示 1.2345678?

请大神帮忙。谢谢!

for(i=0; i<Size_Datas_1; i++)
{
        Xin[i] =sin(2*PI*i*8/1000)+
        sin(2*PI*i*10/1000)+
        sin(2*PI*i*12/1000)+
        sin(2*PI*i*22/1000)+
        sin(2*PI*i*45/1000);

        receiveBuff = Xin[i];               //receiveBuff = Xin[i]*32768;

        PUTCHAR(receiveBuff);

请问Xin[i]还需要处理吗?还是直接送给UART发出去?

网友A:
把浮点数转成字符串吧,再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浮点数转成字符串吧,再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怎么转,有具体步骤吗?我是菜鸟刚开始

网友B:
你使用KSDK里面的工程,可以直接打印浮点的。
  float test=1.25;
  printf("test=%f",tes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转,有具体步骤吗?我是菜鸟刚开始

sprintf函数就可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rintf函数就可以实现吧

不行,我试过了。是不是编写错误还是什么原因。sprintf还是实现不了。你能給我个例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我试过了。是不是编写错误还是什么原因。sprintf还是实现不了。你能給我个例子吗? ...

C:\Freescale\KSDK_1.2.0\examples\frdmk22f\demo_apps\hello_world\mdk
用这个例程,然后加上地板楼的代码,看看你那边能不能打印出浮点?

网友D:
转成字符串就行了

网友E:
以前都是用sprintf函数将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

网友F:
是用串口将浮点数都传上来吗

网友G:
union
{
    float fTest;
    u8 Buf[4];
}test

这个思路来整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union
{
    float fTest;

这个是什么思路啊,没看明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思路啊,没看明白

联合的元素公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union
{
    float fTest;

这个是什么思路?能不能详细一点?来个例子

网友J:
汗,UNION的意思就是共享内存,float是32位,就是4个字节,正好可采用buf[4]给读出来

网友K:
楼主,最后你是怎么处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最后你是怎么处理的啊

我还没有用串口呢,直接打印的,开发板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