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在i.mx6q上运行QT程序?

楼主(2015-09-24):
我使用的是Imx6q开发板,BSP版本3.14.28
按照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_Guide里的步骤编译出烧录的文件,并使用Mfgtool烧录到板子里,源码没有改动过
然后接上HDMI显示器,使用命令setenv mmcargs '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smp} root=${mmcroot}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video=mxcfb1:dev=ldb'
最后显示器上显示出桌面和一些自带的QT程序
我现在想跑自己编译的QT程序,但是在显示器上显示不出来,所以想先知道板子自带的QT程序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楼主:
目前通过鼠标点击自带的QT程序可以运行,但是使用命令行就无法运行,并出现提示:
QXcbConnection: Could not connect to display
我在运行前尝试了命令export DISPLAY=:0
出现了另一个错误
Qt Warning: Could not find a location of the system's Compose files. Consider setting the QTCOMPOSE environment variable.
Qt Warning: Could not find a location of the system's Compose files. Consider setting the QTCOMPOSE environment variable.
Unable to find an X11 visual which matches EGL config 5
是不是uboot有哪些参数没配置好?

网友A:
不是太懂,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FSL_TICS_Rita 求助。。。。

网友B:
首先你得把/etc/init.d/目录下面应该有个启动的脚本stop掉,然后再用命令行启动你自己的程序试试......
自带的qt程序自动运行也应该是在那个脚本里面设置的......
还不行的话,估计就是环境变量或者启动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C:
只能帮楼主顶一下了啊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不知道那个启动桌面菜单的脚本到底是哪个。。。init.d里面很多文件@mini1986
这样说吧,如果我想把自己的QT程序放到那个桌面上,要怎么做?
需要修改整个烧录文件重新烧到板子里?还是烧录后改一下板子里的某个脚本或程序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那个启动桌面菜单的脚本到底是哪个。。。init.d里面很多文件@mini1986
这样说吧,如果我想把自己的Q ...

我没有按你这样的想法弄过,我是找到启动脚本,修改启动脚本,直接启用我自己写的qt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