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openSDA是什么?

楼主(2015-09-24):
openSDA是什么?
网上许多资料都说它好,速度快,可以用U盘直接下载?
那么openSDA 到底怎么用? 在淘宝上也没有找到openSDA仿真调试器。
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大咖们,能否给我们普及一下新知识。

网友A:
其实就是CMSIS-DAP

网友B:
opensda说白了就是烧录器,和JLINK差不多的烧录器。
如果你有官方的FRDM板子或者MAPS板子,都是支持opensda的。

楼主:
其实就是CMSIS-DAP

谢谢!
用市场上买的CMSIS-DAP,可以用于KE06的仿真、下载的噢。

楼主:
opensda说白了就是烧录器,和JLINK差不多的烧录器。

谢谢!
opensda这个是实物?,没有使用过,不知何物。是不是某宝上有售的CMSIS-DAP嘛?

网友C:
这个是KL系列的调试工具

网友D:
opensda其实就是cmsis-dap,里面还有串口和u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opensda这个是实物?,没有使用过,不知何物。是不是某宝上有售的CMSIS-DAP嘛? ...

CMSIS DAP是OPENSDA v2的版本,现在开源了。
opensda V1是PE的, opensda是烧录器的固件。

网友E:
我用过,感觉也挺麻烦的

网友F:
是CMSIS-dap,ARM出的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