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VR Studio 6 使用建立GCC项目

楼主(2015-09-24):
New projects:

以上是(默认)界面:
1Name里面填上你的项目名称
2、选择browse路径,设置成你所需要保存的路径,点击“OK”,进入如下界面。

然后在如下界面选择对应的芯片:

点击“OK

有些视力不好的朋友可能需要设置字体:
1.字体和TAB键的设置。
由于AVR Studio 6采用Visual Studio 2010外壳,所以这部分的设置和VS完全相同。
选择tools->options,打开相应的选项卡即可。
字体设置
1 字体设置
TAB设置
由于在不同的编辑器中TAB键的长度不同,所以我个人习惯插入Space即空格!这样在记事本打开的代码的话就稍微好看一点!

2 TAB键设置

楼主:
2.时钟设置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要使用AVR Studio内部自带的软件延时函数,则必须要定义时钟频率。若不定义,默认为1000000MHZ
选择project->properties
3 时钟频率设置

楼主:
3.头文件设置
一般需要包含C代码头文件,但是在一些移植工程中还需要包含汇编代码头文件。这些路劲的设置是告知编译器从哪个目录寻找头文件。
4 C代码头文件路径设置
5 汇编代码头文件路径设置
1、在项目里添加文件:
一般只需要添加C源程序文件,头文件不需要。其它文件例如说明之类的可视情况添加,这样的话可以快捷地打开查看。
方法:右键点击项目名称,我这里是“controller_CANbootloader”,选择“添加”--“现有项”
然后找到要添加的C文件。注意按添加按钮时要按右边的小三角形选择“添加为链接”。否则将会把文件拷贝到项目目录下。
2、设置头文件路径 右键点击项目名称,我这里是“controller_CANbootloader”,选择“属性”点带绿色加号的按钮,然后去找到存放头文件的路径。
3、设置晶振频率在“属性”里:我这里是16M
4、添加自定义库,如果有的话在“属性”里:我这里有3个,原来的m不管它,保留。
5、定位代码地址,bootloader是必须的,其它程序也可能需要在“属性”里:
6、设置需要的生成文件在“属性”里:生成的文件在DEBUG文件夹下。
7、设置优化率

定位代码地址:
设置晶振频率

楼主:
设置头文件路径

设置需要生成的文件
设置优化率

添加自定义库

现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