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A流水灯程序,本来是对的,但运行几次灯就不执行...

楼主(2015-09-24):
本来一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用的是ATmega128A,程序只有一个延时函数和主函数里面的流水灯。一开始能运行,可是多编译几次下载到板子里,灯又只全亮(流水灯之前让灯全亮一次),再就没反应了。很奇怪。
用一句话讲就是: 本来好好的程序,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
我使用的是ICCAVR7编译,下载用的AVR stdio4.6。我怀疑是不是我的ICCAVR7没有**,或者电脑系统哪里不兼容啥的。小伙伴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该怎么办?

网友A:
简单的说,可能是你程序烧录的程序一直都没变,ICCAVR生成的HEX你放在哪了,烧录的时候重新选一遍。

网友B:
你也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可能是你程序烧录的程序一直都没变,ICCAVR生成的HEX你放在哪了,烧录的时候重新选一遍。 ...

我后来重装了ICCAVR7和AVR Stdio就好多了:Q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感觉是【Atmega128(please see notes)】选项和【Atmega128(M103 mode)】的问题,有一个不行:Q,还好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