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USB ISP 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15-09-24):
各位好,今天买了个ATMEL USB ISP 3.0 插入后它就自动安装驱动了,但在设备管理器中
找不到USBISP ,但看到多了个“USB输入设备”和“HID-comlaint-device”,怀疑驱动没装的上,
后面下了个驱动(就是只有三.dll.sys.inf文件,没有安装文件),这该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Win7的系统用起来可能存在麻烦,弄个免驱动的烧录看看。

楼主:
XP的也试了,也不行,一样毛病

网友B:
卸载了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C:
估计你买的这个烧录器是有问题的,一般正常的都是很少有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D(2017-02-13):
我的win7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E:
打开上位机软件,能否识别这个设备?

网友F:
尽量不用win7,用xp32位的一般都没啥问题吧。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可用的isp驱动,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要求

网友G(2019-03-23):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H(2019-07-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刚接触就碰见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