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对运放熟悉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15-09-24):
我用LM2904运放,RX为待测电阻,0-400M,按理论上RX取消不接,B点应该是5V输出,但目前实际只能是最高到3.7V。
我这个电路,实际测量只能在0-20M左右范围,如何提高范围呢?需要提高到50M就很好了,线性要求不高的,分辨率要求也不高。

网友A:
40M,这么大,说不定换个10K的就可以输出5V了

楼主:
是的啊,但我待测的是大阻抗的电阻。

网友B:
LM2904的最高输出是VCC-1.5V,此外注意其Ib(偏置电流)。

正解。

网友C:
换个轨到轨的,可以接近5V,严格5V也是到不了的。0-400M?什么意思?

网友D:
这里要测的电阻已经与运放的输入阻抗处于一个级别了,楼主要选择Ib在pA级别的高精度运放了,并且还需要用轨对轨的,比如SGM8581

正解。

网友E:
40M的上偏置,5V供电的运放输出5V。真不知道LZ的理论是出自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M的上偏置,5V供电的运放输出5V。真不知道LZ的理论是出自哪里的。

那您的理论应该是多少啊?说来听听啊。交流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您的理论应该是多少啊?说来听听啊。交流嘛。

这个没有必要用理论解释,需要看数据手册呀。
如果你希望LM2904在上述条件下输出5V,说明你根本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
你看看这个运放内部的等效电路就知道它无法输出5V的。

楼主:
光说我不了解,没看,你解释啊。不知道才问的啊,技术交流就是要互通不知道的啊

网友E:
呵呵,到此为止,你说的有理,我也不想解释。

网友E:
看一下数据手册,也没有那么费事,当然,没有基础的人,还是挺累的。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也就这个体会。

网友F:
换静电级运放,IIB=75fA,2904的IIB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静电级运放,IIB=75fA,2904的IIB太大

哪些运放可以?

网友F:
输入偏置电流fA级运算放大器:
OPA128,AD549,LMP7721,LMC6062其中LMC6062的IIB=10fA高阻测量,运放可以达到fA级,重要的是绝缘要做好,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图解DIY 1pA超微电流测试器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245474&highlight=微电流

网友G:
买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静电级运放,IIB=75fA,2904的IIB太大

谢谢张工,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但你说的LMC6062,价格8块,LPM7721,34一个,做的要求不高的东西,器件价格太高了,TL062是否可以?TL062的IIB也不大好像,测量范围0-100M就能满足我的要求了

网友H:
要换轨对轨的运放才可以,  否则是无法输出5V的,  如ICL7650可以输出5V,       开集极电压比较器如:LM339, LM393可以输出为5V.     你的上偏己达到40M了, 己经达到运放的输入阻抗极限,    如果要测更高的电阻,  如果要简单,   只能采用更高输入阻抗的运放, 不知有没有400M输入阻抗的运放,  否则只能采用高电压, 再测串联后的电流在小电阻上的方法通过乘法电路算出高阻电阻值了.

网友H:
个人认为:   轨对轨运放因为内部是相当于MOS管推挽式的输出,  因为MOS结构现在可以做只有1-2毫欧的导通电阻,   所以用MOS管结构来做输出可以看成就是一根导线串入一个开关, 当要全压输出时完全能达到我们所说的相对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张工,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但你说的LMC6062,价格8块,LPM7721,34一个,做的要求不高的东西,器件 ...

Ib参数规格书中都有明确标注,自己打开看下吧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选择低Ib的运放,也就是高输入阻抗的运放,因为待测的Rx阻值太大了,需要具体测试下才能确定用什么级别Ib的运放.

网友F:
你要计算一下,运放的IIB有多大影响
5V/100M=50nA,
而TL062的IIB=30PA,MOTOROLA的TL062的IIB=5PA
TL062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I:
在断开R1时,可以用Va=Vos-(Ibs+0.5Ios)Rx计算A点电压Va。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张工,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但你说的LMC6062,价格8块,LPM7721,34一个,做的要求不高的东西,器件 ...

做那么苛刻的东西还想不花钱,你觉得可能吗.
其实实际的高阻测量除了换高阻运放以外,还适当的提高电压,这样可以获得更大的的测试电流.

如果只是自己偶尔测量一下电阻的好坏,用并联测量法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要计算一下,运放的IIB有多大影响
5V/100M=50nA,
而TL062的IIB=30PA,MOTOROLA的TL062的IIB=5PA

100M是怎来的?
@oldzhang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那么苛刻的东西还想不花钱,你觉得可能吗.
其实实际的高阻测量除了换高阻运放以外,还适当的提高电压,这 ...

不是不想花钱,而是我们做产品的,应该考虑的是性价比,又能达到要求,又不需要很贵的器件,达到最佳搭配效果,杀**不用牛刀,你说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100M是怎来的?
@oldzhang

100M是我准备测量的电阻回路上拉电阻。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想花钱,而是我们做产品的,应该考虑的是性价比,又能达到要求,又不需要很贵的器件,达到最佳搭配 ...

哎,现在的老板杀牛都只想用铅笔刀

网友J:
CA3140,这个好像更便宜,具体能不能用自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哎,现在的老板杀牛都只想用铅笔刀

如果用铅笔刀把牛杀了,哪个老板不希望这样?哈哈哈。现在的市场就是这样,利益最大化,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所以现在的电脑显示器越来越轻,越来越薄了,使用材料越来越少,家用汽车倒车灯有的只要一个,雾灯有的车干脆取消了。市场决定刀的类型。

网友L:
2904的偏置电流太大,导致V+的电压升高到3.7V,降低IB+,即可以测出50M电阻,选CMOS OP为宜。如果保证10%的误差,也就是输入3.7V时,可允许0.37V是由IB引起的,取IB=100NA=0.1UA,RX最高只能取4M。要保证测量支路电流远大于偏置电流,如果上限50M,支路电流55.56NA,偏置电流远小于此电流,还要注意PCB的布线。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铅笔刀把牛杀了,哪个老板不希望这样?哈哈哈。现在的市场就是这样,利益最大化,否则就会被市场淘 ...

利益最大化迟早也被淘汰,因为没有品质可言.

网友L:
引用 网友J:
CA3140,这个好像更便宜,具体能不能用自己分析.

对电源有点苛刻啊。单电源+5V,应用就很差。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对电源有点苛刻啊。单电源+5V,应用就很差。

那你觉得呢,买好点的运放都喊贵,用的是5V电源.
如果我没猜做,设计上就是打算和单片机一个电源,这样电源的成本都省很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那你觉得呢,买好点的运放都喊贵,用的是5V电源.
如果我没猜做,设计上就是打算和单片机一个电源,这样电源的 ...

一分钱一分货,老板就是不信这个道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啊,但我待测的是大阻抗的电阻。

那就得换高输入阻抗的   ,再说了5V的供电 要输出5V ,就算R to R 也会有点达不到.

网友I:
附件测量电路用于测量电阻或与电阻有关的器件。

网友N:
**放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运放的电阻应选用 K欧姆级别的 ,即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附件测量电路用于测量电阻或与电阻有关的器件。

运放的失调电流的影响,是否可以通过R来调整Uo=0的?
调整re也行吧?
@captzs

我再思考你的回复,这里有恒流的问题,在设计范围内,R的改变,电流不变,就可以线性改变。

网友I:
差分电路4个电阻中任何一个改变都可以改变输出,都可以调0。
但是一般分析时就以R说事。

网友O:
就两个问题。轨至轨、输入阻抗。

网友F:
推荐使用AD8572,Input Bias Current =10PA,失调电压1uv,温漂5nv/C°,轨-到-轨失调小,测量准确

网友K:
输入阻抗跟偏置电流无关吧?

网友F:
运放的偏置电流IIB越小,其输入阻抗就越高,运放不一定给输入阻抗参数,而是给IIB

网友P:
输入基极偏置电流

楼主:
今天我试验了一下,做了个水分测量仪,使用TL062,可以测量40M一下。但实际在粮库中测量,导电程度居然很小,小的我测量不出来,可能达到100M以上了。看来是不是要考虑电阻测量范围要到200M?这样的大范围,用PA级别的可以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