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神了!示波器探头与地短接后接被测电路地,噪音竟如此大

楼主(2015-09-24):
示波器探头与地短,测得的噪音很小,振幅小于0.1mV

示波器探头与地短后再接至一个未开电源的台式信号发生器的地线上,测得的噪音含交流和直流分量,其中直流分量约-120mV

示波器探头与地短后再接至一个未开电源的台式信号发生器的地线上,测得的噪音含交流和直流分量,其中交流分量振幅约2mV

什么情况?

网友A:
用的什么设备将波形在电脑屏上显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设备将波形在电脑屏上显示出来了

图中那个带四个BNC头的蓝色小盒子---USB示波器。本来就是用电脑显示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那个带四个BNC头的蓝色小盒子---USB示波器。本来就是用电脑显示波形。 ...

难道探头和设备地线(大地)相连之后就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噪声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那个带四个BNC头的蓝色小盒子---USB示波器。本来就是用电脑显示波形。 ...

这个有无测试范围这类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探头和设备地线(大地)相连之后就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噪声波形

当存在地线回路时,示波器测得的电压是被测信号电压(Vi) + 地线回路电流流过示波器内部测量电路的地线产生的压降(DV)。 当把探头尖端接被测电路地时,被测信号电压为零了,这样测得的电压全部是地线回路产生的噪音,也就是测量误差。

没有地线回路存在时,从示波器探头尖端流入的信号,最终会从探头的地线流出,由于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为1M(x 1挡),因此这个电流很小,在示波器内部测量电路地线上产生的压降也小,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可忽略。

当有地线回路存在时,由于地线回路的阻抗非常低,外部干扰在地线回路激起的电压和两个设备地线本身存在的一定电势差将在这个低阻抗回路里产生较大电流,在示波器内部测量电路地线上产生的压降也就比较大了,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很多时候不可忽略。因此很多时候需要进行隔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无测试范围这类的参数

图上的参数应该是100KHZ采样率,44.3KHZ带宽,12位测的。测量开关电源噪音,可设置更高的采样率,比如10MHZ,4.43MHZ带宽,9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的参数应该是100KHZ采样率,44.3KHZ带宽,12位测的。测量开关电源噪音,可设置更高的采样率,比如10M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示波器探头就像天线,能感应信号

网友D:
中波天线,接收磁埸分量信号.

楼主:
这个噪声主要是地线回路引起的,并非探头本身。

网友E(2015-11-02):
示波器测量时必须与地隔离,没用过USB的示波器,不知道USB示波器如何处理示波器地隔离问题。
示波器使用时最后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将示波器的地与大地隔离开,或者将示波器电源线插头的GND Pin脚去掉。如果示波器地与大地相连引起干扰还是小事,某些场合下可能出现安全事故(比如说测量电源时将示波器地即大地接入到电源内部,炸个电源算是幸运的)

楼主:
示波器采用隔离变压器(或去掉插头上的保护地PIN),或USB示波器采用USB隔离器的方式来实现地隔离的方法,只适用于被测设备电压很低的情况。当被测设备上可能带有危险电压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或不能单用这种方式),因为示波器的探头地线通常直接与示波器的外壳相连,再连接到保护地上。没了这个保护地保护,一旦探头地线在测量中接触到高压,整个示波器外壳都变为高压了。解决办法是:伪差分法、差分探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