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与FPGA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新手小白,现在需要将DSP处理后的数据通过XINTF扩展口送往FPGA,也就是FPGA相当于扩展的存储器,想问问在编程通讯时有哪些寄存器需要配置?

网友A:
你好    想问一下你     28335有没有外扩的存储器
这个你调通了吗    其实只需要配置XINTF接口就可以了
然后给外扩的FPGA一个地址区域   这个区域也就是能有独立的片选信号
当你操作这个区域地址时能够片选FPGA
就可以了   其他要看你的FPGA代码怎么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想问一下你     28335有没有外扩的存储器
这个你调通了吗    其实只需要配置XINTF接口就可以了
...

外扩的存储器好像已经通了,给FPGA分配地址的时候,需要编写CMD文件么?我是想把FPGA地址映射到zone7区域里面。

网友B:
不用编写CMD文件的,直接分配地址就行,建议看一下外部总线的概念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通信的地址线。

网友:
通信这个,不知道你们用什么接口通信才满足。

网友D(2015-12-10):
通过外设总线进行通讯的话,将FPGA直接判断DSP的读写使能信号就可以了,我这有DSP28335+FPGA的板子,有需要可以联系我956250037,验证码直接写DSP+FPGA。
item.taobao.com/item.htm?id=524599768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