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V转8V

楼主(2015-09-24):
如题,有没有14.4V转8V的芯片或者电路。

4节3.6V锂电池驱动一个DC 8V 6000R/MIN的马达。

网友A:
这种降压DC-DC芯片很多

网友B:
某宝上有LP1584的模块 便宜 实用 你要确定一下输出电流

网友C:
先用稳压电源 8V  带下马达 看下工作电流
考虑启动电流 放2倍 找颗DCDC

网友D:
电机是固定8V的?

楼主(2016-01-31):
改为14.4V驱动。不用8V了

网友E(2016-03-04):
可以用LM2596-jda做一个降压DC/DC稳压的输出为8V/3A电路,该电路外围元件少只需1/8W电阻、电解电容各2只、100uH电感、1N5822二极管1只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