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通过SPI控制八段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使用的是74HC595控制数码管,然后下面一句是开发板例程中的一句
SpiaRegs.SPICCR.all = 0x0a;///进入初始状态,数据在上升沿输出,自测禁止,10位数据模式
数码管是八段控制的,也就是说一次只需要发送8位就可以控制数码管显示了,所以我把第一句改成        SpiaRegs.SPICCR.all = 0x08;结果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错误。

请教各位大神,谢谢了!!

网友A:
数码管是有7段LED加上一个显示小数点的LED组成的,初始换的话点亮的话输出一个8位的数字就可以啦。

网友A:
不过数码管有共阴极与共阳极之分的,这个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是,设计的时候注意下。

网友C:
数码管的设计及控制的相对来说还是简单的。